[单片机芯片] CH552的iFLASH失效模式是什么?

楼主(2020-08-08):
看CH552的datasheet发现,ROM是iFlash工艺,寿命约200次,这个次数,对于正式产品,是足够的。
但是对于开发阶段频繁烧写测试完全可能会用完,想问下如果达到200次寿命以后,ROM失效,最终表现是什么?
1)完全无法写入
2)写入以后校验不通过
3)写入后校验通过重新上电丢失
是哪种呢?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及时知道然后及时替换芯片而已。
200次寿命如果能大大降低成本是个不错的设计,实际批量产品根本不需要100k PE的寿命。

网友A:
量产之后不建议在运行程序里频繁擦写Flash,
调试阶段时,如果Flash擦写次数超过设计的寿命次数,某些位可能固定位0或1,无法擦写,下载程序时校验无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