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阀门定位器执行自动设置和零点量程

楼主(2020-08-08):
阀门定位器执行自动设置和零点量程

阀门定位器执行自动设置和零点量程调整时,需要监测SVP.如果未按照指定的阀门或执行机构订购SVP,并且在按下打开动作阀时正在使用SVP,则在执行自动设置之前必须首先在SVP中设置阀门动作。请开度开关是用于触发自动设置和进行手动零点量程校准的两个位置开关。

阀门定位器操作步骤如下:

1.将SAP的输入信号设定为18+1mADC

2.打开SVP的前盖,并推动开度开关"UP"(若FloWingRotaryVFR阀门,则推动"DOWN")。

3.保持此位置,直到阀门开始移动(约3秒)。这将启动自动设置程序。释放开度开关。

4.阀门从全关移动全开,共两次。然后阀门开启约50%,并保持该方式长达三分钟。

5.通过更改输入信号确认自动设置程序是否完成。整个自动设置过程约需三分钟。

阀门定位器在使用开关进行自动设置时应注意

执行自动设置程序时,请勿格输入信号设置为低于4mA,(只要信号在4-20mA的范围内,在自动设置期间更改输入信号不会景响该程序。)

当自动设置运行时,如果输入信号低于4mA,则自动设置失败,必须重新启动。阀门定位器完成自动设置后,请保持最低4mA的信号(电源)至少三十秒,以确保数据和参数被储存在SVP存储器中。

操作完成后,通过更改输入信号并验证阀门是否进入与信号对应的正确位置来检查阀门运行。若量程位置发生偏移,请执行量程调整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