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PS电源芯片损坏问题求解

楼主:
电源芯片是:TPS54240,主要是(电池24-29V)转15V用,15V用来接ir2103s来驱动电机的MOS。
使用中,轮毂电机最大速度突然高负载工作时,TPS54240损坏了(小概率),输出15V(不接负载情况下),如果接了负载发烫严重,输出也不正常,应该是内部损坏了。
电路如图示。
本来以为是输入电压高压脉冲导致,但是示波器分析过输入电压,并没有产生高压脉冲。
若有效处理建议,可加好友,转点小费,因为项目有点急,不能出意外。

网友A(2020-08-08):
可以测量一下输出级是否存在过电压

网友B:
相对于电机电流,2103的电源电流没多少,我都是一个7815解决。

网友C:
也可能是IR2103和mos出问题了,看一下MOS管是否有过热的情况。

楼主:
多谢各位解答,原因找到了。大体为供电端因为电流限制保护突然断电,导致15V输出的大电容对芯片倒灌,导致芯片损坏。此大电容改小就不存在了。

网友C(点评):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220uf电容不算大。你查一下是不是因为电解电容ESR的原因导致

网友D:
正确的解决方法是24v ---|<|-----15v
减小电容风险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