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启动时间多少?

楼主:
各位大虾,我使用GPIO测试GD32F330的启动时间(3.3V建立到GPIO设置为高),大概在45ms左右,这个时间正常吗?45ms这段时间MCU在干啥呢?
测试波形及代码如附件

波形

代码

本文转载于GD32启动时间多少?
http://www.cirmall.com/bbs/thread-166561-1-1.html
(出处: http://www.cirmall.com/bbs/)

网友A(2020-08-10):
官方规格书写的是37ms,main之前主要是一些堆栈初始化吧

网友B:
mcu上电后,先执行的是startup.s文件,startup.s调用了SystemInit()和__main()函数(注意这个函数名字带下划线),SystemInit里主要是时钟源选择,配置PLL,__main函数负责把RW-data段的初始值从flash里搬运到ram里,并且把ZI-data段清零,最后才会进入用户自己的main函数。所以你这个45ms时间是硬件启动时间+软件函数SystemInit和__main的总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