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信号放大器波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8-08):
搞清楚些,看看是振荡还是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清楚些,看看是振荡还是噪音

是震荡不是噪音

网友A:
只在信号的上升边沿出的振荡,首先应该怀疑电源去耦。

网友B:
看你提供的示波器波形图,是在所需要的信号上叠加了一个高频的干扰源。产生这个干扰源的原因,除了上面的兄弟说的电源的影响外,也有可能是由于是PCB布局不合理,在你的信号放大器的输入端,布置了“高频数字电路”。造成信号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提供的示波器波形图,是在所需要的信号上叠加了一个高频的干扰源。产生这个干扰源的原因,除了上面的兄 ...

这个电路图,我把c4从10uf改成680nf就出现这样的现象了,没改之前波形上抖下缓

UL0)[FA_RAAIR9(8I`T`YNJ.png (65.76 KB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在信号的上升边沿出的振荡,首先应该怀疑电源去耦。

为什么呢?大神,能解释的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呢?大神,能解释的详细点吗?谢谢!

重载状况下,运放的PSRR衰退,输出容易受电源影响。正负电源分别和输出的上升和下降边沿对应,如果某个边沿容易振荡,就可能是对应的电源去耦有问题

网友D:
干扰毛刺信号,可能跟开关电源有关

楼主:
我把输出端滤波截止频率变低就解决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