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HRTIM是否可以用来测量周期

楼主(2020-08-08):
有一个传感器,测量型号与周期有关。频率100KHz左右的方波,实现高精度的测量。是否可以用HRTIM来做?

网友A(2023-10-10):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HRTIM(高分辨率定时器)可以用来测量周期。通过配置HRTIM的周期和边沿检测,可以测量一个周期的时间长度。

网友C:
可以测量的

网友D:
可以用来测量周期

网友E:
用通用定时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