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2的IO电压是由那个电源决定的?

楼主(2020-08-08):
CH552没有专门的VCCIO管脚,只有VCC和V33两个管脚,分别是内置LDO的输入和输出。
当把USB的5V接入VCC管脚,启用内部LDO,V33管脚输出3.3V,那么此时CH552输出高电平时,电平是5V还是3.3V?

当把VCC和V33短接,然后输入3.3V电压,相当于把内部LDO的输入输出直接短接,内部LDO失效,此时芯片输出高电平肯定是3.3V,那么此时芯片的IO是否可以容忍5V输入?

内部LDO在3.3V时最大输出能力是多少mA?是否有更详细一点的参数。
以上问题在datasheet中都找不到答案,请WCH工作人员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
看了下Datasheet,初步结论如下:
1)VCCIO实际上就是VCC,5V给VCC供电的时候,IO输出高电平就是5V,对于不能容忍5V输入的器件,无法直接输入。
2)内置ROM编程时,VCC必须输入5V。
如果真是这样,应用挺不方便的,实际产品的VCC必然是固定一个电压,要么5V要么3.3V,不可能来回切换。
固定VCC=5V,接3.3V的其它器件不方便,固定VCC=3.3V,又不能编程内置R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下Datasheet,初步结论如下:
1)VCCIO实际上就是VCC,5V给VCC供电的时候,IO输出高电平就是5V,对于不 ...

1、IO的输出高电平电压是跟随VCC的电压,具体的可以参考手册第18章,18.2电气参数5V、18.3 电气参数3.3V
2、通过官方提供的ISP工具通过内部引导程序Bootload进行下载程序时,5V和3.3V下都可以下载程序;您看到的是在没有引导程序时,为了支持在板编程临时在5V的条件下通过特定的编程器进行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IO的输出高电平电压是跟随VCC的电压,具体的可以参考手册第18章,18.2电气参数5V、18.3 电气参数3.3V
...

好的,那就放心了。使用内部Bootloader无论3.3V还是5V都可以工作。建议在datasheet中说明一下。
VCC=3.3V时,输入IO不能承受5V电平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下Datasheet,初步结论如下:
1)VCCIO实际上就是VCC,5V给VCC供电的时候,IO输出高电平就是5V,对于不 ...

IO口电平同电源电压。
V33引脚只有几个毫安,不建议对外输出。
3.3V工作下也可以烧写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