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常识:如何测量器件(电路)的伏安特征

楼主(2020-08-08):
在下面帖子里出现的测量方法,有些同志是大惑不解,感觉很迷茫,所以有必要花5分钟时间普及常识。

https://bbs.21ic.com/icview-3002246-1-1.html

器件或电路的伏安特征,电工有两种获取方法,一种是看datasheet,由半导体厂家提供的各种曲线,另一种方法是自己测量。

关于如何测量,实际问题是超级复杂,远比想象中的简单。
例如要保证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前提条件是保证所测的器件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否则测量结果不可信。
稳定有两种,一种是【热稳定问题】,要防止热逃逸或者温度改变器件的工作点。所以很多高级仪器是使用脉冲法测量晶体管的伏安特性的,脉冲特别短,不易发热。
第二种稳定是【频率稳定】,如果出现了闭环及其自激,这种不稳定可能会导致出现双值点,这个问题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终端阻抗来避免。

确保系统稳定的前提下,如何测量伏安特征呢?

第一种方法,用电压源扫描,原理如下图:

电压上下移动,如果给人做CT一样,上下扫描一遍,可探知未知器件或电路的伏安特征。
假设测量的是个电阻,蓝色的电阻伏安特征曲线和紫线的交点,一一记录并显示出来即可。

第二种方法,使用电流源扫描:

所谓的电流源就是电压源串个大电阻(和器件电阻相比)。

第三种方法是电压源串一可调电阻,改变电阻值,曲线上面一点不动,其余部分绕该点绕动。

第四种方法,电阻R不变,电源电压可调:

楼主:
测量电阻之类的单调特征曲线,四种方法都可以。

但是如果是非单调曲线,就必须选择合适的测量方法了。
如下图所示,采用第二种方法肯定是不行了,其它的电压扫描法等都可以用,确保只相较于一点。

现在来看看施密特电路的VTC测量方法:

和上面的四种方法做对比,可知采用的方法类似于方法四!!!

如果是真的有迟滞特性,大家可以想想,上面四种方法是不是都没用了???

要想测量这种器件的伏安特性,是超级困难的,

有人用三角波,轻轻松松测量到了施密特触发器的特征曲线:

如果你能轻松测量出迟滞特性曲线,那测量者的水平是超级高了。

楼主:
当然了,这里说的是连续扫描法,还有个最原始的逐点法,逐点法太慢,但是可以绘出任何静态特征。

最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这里的测量是静态特征

这里的测量是静态特征

这里的测量是静态特征

不要瞎扯什么相图、平衡点,拜托!!!

不把说这个话的送到华为全球顶级天才少年推荐,可惜了!!

楼主:
说到华为全球天才少年的选取,四个人居然有三个是华科的,让老夫就诧异不解了。

华科虽然牛B,但在中国还排不进前五!!!毕业生再牛比,也有清华北大能技高一筹压制他的。

后来看到这个新闻,老夫立马明白为什么了------------这是中国超级普遍的近亲繁殖

这个叫秦通的好尴尬,之所以当选,是为了避嫌-------如果四个天才少年全是华科的,怕人家说闲话。

为抑制近亲繁殖,教育部限制高校的本校毕业生留校的比例。但是企业可以随意搞,无所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到华为全球天才少年的选取,四个人居然有三个是华科的,让老夫就诧异不解了。

华科虽然牛B,但在中国还 ...

中国特色。。。。。

楼主:
按照这个关系网,以后就说华为公司是华科创办的;或者说华科是华为旗下的学校。

当然了,和非诚勿扰一样,希望天才少年不要成了华科专场,其它学校诸如清华北大复旦也办一场。

网友B:
谢谢的你的回复。讲的东西,基本能看懂。

你在帖子中,讲的是单端口网络器件的伏安特性测量方法。

对于施密特触发器这种双端口电路,单端口网络器件的伏安特性测量方法可以借鉴,但是不能直接适用。

记得在一个帖子你提到双端口电路的H参数模型。施密特触发器应该是适用这个模型。
(这个我也不是很确定,如果其它参数模型更合适,请指出来。)

在输入端口A加电压源,在输出端口B加电流源。

教科书中,这个电压源与电流源是完全独立的。

即使是其它参数模型,A端口和B端口的源也都是相互独立的。

在你给出的施密特触发器传输特性测量电路中,实际上把A端口和B端口的源通过上面的加法器做了某种联系。也就是A端口和B端口的源不是完全独立的。

这该怎么解释?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300551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的你的回复。讲的东西,基本能看懂。

你在帖子中,讲的是单端口网络器件的伏安特性测量方法。

大脑不够灵活,做学问是做不动,只有勤奋铁定是不够的。

x与y独不独立,影响下面两个图的等价性吗?
是不是一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脑不够灵活,做学问是做不动,只有勤奋铁定是不够的。

不影响是好事情。那你就把上面的加法器电路去掉呗,反正不影响。

输入信号好办,三角波不行,就用任意波形发生器,产生你需要的波形。

网友D:
要想看到真正的VTC,就要知道如何摆脱时间这个维度来看问题,我们通常看到的李萨育图形其实隐含了与时间相关的信息,如果总是按“输入从多少变化到多少,输出会怎样”这样的想法思考问题,你永远也发现不了Z,因为你都不知道VTC的定义是什么,它到底在考察什么问题,

网友D:
所以说,任何说要用某某波形发生器来测量VTC的人,都还没搞清楚现在的问题所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任何说要用某某波形发生器来测量VTC的人,都还没搞清楚现在的问题所在, ...

说句实话,你讲的东西,一点干货没有。要是很懂,我还在这里废话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句实话,你讲的东西,一点干货没有。要是很懂,我还在这里废话干嘛。

你还知道你这叫什么?这和测量伏安特性完全是两个概念,非要硬套,能不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还知道你这叫什么?这和测量伏安特性完全是两个概念,非要硬套,能不晕吗?

一楼你举例的时候,就是以测伏安特性举例的。

“确保系统稳定的前提下,如何测量伏安特征呢?”

现在又说是两个概念。

那你的举例四种方法测量伏安特征,对测量施密特触发器的传输特性曲线,意义在哪里呢?

你是大师,在论坛也是有众多粉丝。这样做真是不妥当。

为什么就不能直接回复10楼,上点硬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要找x**烦,他现在打迷糊太极拳。我给你干货~高中时做的手电筒。 ...

服了,不服不行!!!

我也给点干货:我小学时做的家用照明灯泡。

楼主:
社会性的论坛,和学校比,根本没法统一。

在学校,大家学的科目相同,考试题目相同,虽然学的有好有差,但起码都听说过某个知识点。

但是大学毕业以后,每个人的学习都会迅速分化,因为此时没有相同的学习教材,学习环境了,离校若干年后,可能聊技术话题都聊不到一块去了。

像这个话题,我讲的这么详细,你可能找到比这个还能再详细点的了。

如果还看不懂,与其抱怨人家打太极,自己多想多学。说话者之所以不打太极,是因为人家电灯辛苦学习的结果,不努力就看不懂,这非常公平。

再开导一下:

一个器件(或电路)其内部的伏安特征,是由自身决定的,和外部环境无关。

例如一个干电池,等效电路就是大约1.5V的电压源,串一个可变电阻,不管干电池外部环境如何,理论上不管接什么负载,他都不变。

对于施密特触发器的测量电路,同样如此,我在外部施加约束Vout=-Vin-u,这个根本不会改变施密特的固有伏安特征。

如果还搞不懂,看下图:两个器件或电路的伏安特征已知,两个器件并联后,相互之间会影响彼此的伏安特征吗?

它们连接上以后,倒是能确定工作点:
把v2-i2做关于v轴的镜像对称,就把v2-i2上的曲线转移到v1-i1平面,两者交点就是工作点Q:

如果某个曲线不断移动,而且移动时侯能保持只有一个交点,那么整个v-i平面都移动一遍后,记录下来的Q点轨迹,就是另一条曲线的伏安特征。

对于施密特触发器测量电路,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B:
回复得好。
1.我们是测量施密特触发器的传输特性曲线,是双端口电路。你的举例都是单端口的伏安特性测量,对是对的,但和讨论的内容相关性不强。

2.“我在外部施加约束Vout=-Vin-u,这个根本不会改变施密特的固有伏安特征。”,承认了在施密特触发器电路之外加了约束,Vout=-Vin-u。
引起了两个问题
2.1 https://bbs.21ic.com/icview-3002246-4-1.html的65楼,请你再好好仿真一下这个电路,“是在施密特触发器的传递特征曲线上,加个斜率为-1的直线”
看看斜率是不是-1。那个帖子中,我没有好意思说。现在看来你是从Vout=-Vin-u中得来斜率是-1的。
2.2 既然你施加约束Vout=-Vin-u,这个根本不会改变施密特的固有伏安特征。总不能只许州官发火,不许百姓点灯。
我施加一个Vout=-2Vin的约束,这个根本不会改变施密特的固有伏安特征。

3.再强调一下,我们测量是传输特性曲线,本质上双端口网络的XX参数模型。
你给出的“z”曲线,中间的斜线部分,整个电路工作在线性段。
在这个线性段,求XX参数模型的时候,可以用叠加定理对吧。使用叠加定理的时候,你怎么处理这个外加约束“Vout=-Vin-u”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让别人看不明听不懂,是浪费大把时间精力。浅显易懂的手电筒,手工制作按键、开关丶电池座丶外壳,不必介绍 ...

不管是看帖,还是看书,如果能轻松看懂,那就证明你白看了,啥也没学到。

相反,如果有些好书你看着费劲,证明你有还有提升的空间,知识还有缺陷。

当然了,有些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一旦发现某本书能轻松看懂,或者某个视频轻松能听懂,就叫好;反之抱怨不断。

大学模拟课讲的简单,考试时再放点水,学生很开心。
毕业以后的工作中,恶果就会显现,发现一动手啥都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得好。
1.我们是测量施密特触发器的传输特性曲线,是双端口电路。你的举例都是单端口的伏安特性测量, ...

约束当然不唯一,但是必须有个前提条件:电路要稳定。不稳定,扫出来的不是真实曲线。

再次重复前话:稳定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只能交与一点:

如下图所示,如果N型曲线上某点的等效阻抗是Gmax,那么负载阻抗R必须小于Gmax,这样样就能确保交与一点了,如图中黑线所示。

从上图看的很清楚,R要是比Gmax大,必然有多于1个交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约束当然不唯一,但是必须有个前提条件:电路要稳定。不稳定,扫出来的不是真实曲线。

面对新闻发言人,记者感到深深的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对新闻发言人,记者感到深深的无奈。

新闻发言人也感觉到无奈,都不知道记者问的啥。

这么简答的东西,实在不想动手,让懂点数学的来看看斜率是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闻发言人也感觉到无奈,都不知道记者问的啥。

我们讨论是Z曲线的斜率。本来以为你只是无意中放了个小错,就不说了。还上证据了说自己没有错。
那就好好说说。下面的图都是截图与你发的帖子。
Vin Vout的位置标的很清楚,Vout,Vin直接的关系也写了,就是你说的外加约束。

你仿真的图,这两点的电压值标的很清楚。什么比例关系?

传输曲线图,A通道,B通道每格是5V,也很清楚。斜线部分,是什么斜率?

下面是你的证据。注意横坐标对应的信号变了,成了V3。
你是准备把V3当成做为Vin还是V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讨论是Z曲线的斜率。本来以为你只是无意中放了个小错,就不说了。还上证据了说自己没有错。
那就好好 ...

俺服了。

三个电阻是相同的数值,仿真方便起见,直接交换了一下,居然就认不出来了。

下图中的V1,V2,V3,是不是可以随便接??

网友B:
不说了,再说要吵架了。搬砖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讨论是Z曲线的斜率。本来以为你只是无意中放了个小错,就不说了。还上证据了说自己没有错。
那就好好 ...

把这段话,反复又读了好几遍,莫非是把施密特触发器的特性曲线,及其负载的特性曲线,把这两个曲线的斜率搞混了??认为两者要相同??????

如果是这样,我上面举例子扯了好几天,是不是一点都没看?????????

楼主:
这样聊天好有意思,不管我说什么,他都说能看懂,而且是看懂了。

从他的【疑问】或者【提问】来看,实际上是根本没看懂。

我列这个约束式,从其推导过程可以看出,是假设上面那个辅助运放是工作于线性区的,根本没有约束施密特触发器中的运放也必须工作于线性区!!!

式子中虽然说的是Vo,Vi是标在施密特触发器上面的,但是约束条件和施密特触发器之间,一分钱也没有,只是借用一下节点的符号而已。

这样标示还能看懂???

网友B:
2.1 https://bbs.21ic.com/icview-3002246-4-1.html的65楼,请你再好好仿真一下这个电路,“是在施密特触发器的传递特征曲线上,加个斜率为-1的直线”
看看斜率是不是-1。那个帖子中,我没有好意思说。现在看来你是从Vout=-Vin-u中得来斜率是-1的。

这一条是我错了。加个斜率为-1的直线,是指Vout=-Vin-u的斜率为-1。我理解成 施密特触发器传递特性曲线的斜率为-1。

施密特触发器传递特性曲线的斜率为-2。

这一点是我错了,抱歉!

网友B:
https://ocw.mit.edu/courses/electrical-engineering-and-computer-science/6-002-circuits-and-electronics-spring-2007/video-lectures/6002_l21.pdfOp Amps Positive Feedback

这是mit的教材,提供另外一种方法作为参考。

不说大师的对错了,讨论过程中还是有收益的。
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1.什么是运放电路的静态特性
输入信号是低频信号 0.1Hz,或者是描点的直流信号,测出的特性是静态特性?

或者不包含动态元件的静态电路的特性 叫做静态特性

2. berkeley的教材,上面的加法器,客观上是给下面的施密特触发器电路引入的负反馈。
大师的观点始终只是把加法器作为外接的一个负载来看,认为不影响施密特触发器电路的传输特性。

施密特触发器是一个双端口网络。如果实际测量的时候,有一个负载(加法器)跨在两个端口之间。
然后做等效的时候,把负载去掉,会导致端口的电流流入流出不相等,这就不是双口网络了。

图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成立。可以看完整的视频。网易公开课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ocw.mit.edu/courses/electrical-engineering-and-computer-science/6-002-circuits-and-electroni ...

随便你看什么资料,只要你能信,就够了。

我说话,你信不信无所谓。

我说【正反馈】跟随器结构,在线性区,和真正的电压跟随器在线性区的特性曲线,是一样的:

本人原话截图:

就这么简单的常识,这个HWM居然就此话题,围追堵截了我7年多,发的帖子成把抓,起码有一二十个帖子来公**我:

网友F:
来普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