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求助如何设计这种RFID的盘形线圈?

楼主(2020-08-08):
我不太懂,想请教一下如何设计这种盘形线圈?线圈宽度 250 µm,电感 2.2  µH,然后自己买NTAG 213往线圈上焊接。请问如何设计线圈呢?
希望大神赐教我这个小白。不胜感激。

网友A:
形状可以随意改,主要通过匹配电路基本上都能拉到13.56MHz,至于匹配电路的参数选取,最基础的也得有一台频谱仪才行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么?我真是不太懂

网友B:
这个感觉随便画.然后通过调节电容让它谐振在13.56M 就差不多了.
有没有谁对它了解的,过来讲讲.我对这个也是一知半解.经验发现谐振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