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cos主频率改变的时候,嘀嗒定时器需要修改吗?

楼主(2020-08-09):
ucos主频率改变的时候,嘀嗒定时器需要修改吗?主频改变的时候,程序需要修改什么呢?

网友A(2023-01-11):
需要修改的,不然定时器的频率就不准了

网友B:
为啥要改主频呢?是想要做低功耗吗?

网友C:
修改分频系数吧,一般情况是这样的

网友D:
滴答定时器用的比较少,但是我觉得应该都涉及到主频方面吧

网友E:
你看看滴答定时器的demo呗,直接看看,修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F:
修改主频肯定需要修改定时器的,不然频率不对,定时不准

网友G:
需要设置频率的,这个频率是如果从主频分频得来,就需要修改一下了

网友H:
看你程序吧,看你频率从哪儿获取的

网友I:
能不能把你代码截图一下啊?

网友J:
肯定需要修改啊,主频变了就要改代码的

网友K:
不修改主频,修改分频吧。

网友K(2023-02-12):
修改定时器,不然频率不对,定时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