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那个智能卡外设可以用来干什么呢?

楼主(2020-08-09):
新唐的那个智能卡外设可以用来干什么呢?

网友A:
读取智能卡,可以看看那个智能卡的协议。

网友B:
“智能一卡通”是以IC卡技术为核心,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手段,将智能建筑内部的各项设施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用户通过一张IC卡便可完成通常的钥匙、资金结算、考勤和某些控制操作,如用lC卡开启房门、IC卡就餐、购物、娱乐、会议、停车、巡更、办公、收费服务等各项活动。而不必像以往携带多把沉重的钥匙开门,去各个对应部门交费等繁杂的操作。整个系统可根据需要对各部门进行监控管理和决策,各局部系统和终端可自动将收集到的信息整理归纳,供系统查询、汇总、统计、管理和决策。通过IC卡可互相沟通,既满足各个职能管理的独立性,又保证整体管理的一致性。从不同使用场合可以分为:校园智能一卡通,小区智能一卡通,办公大楼智能一卡通,企业智能一卡通,酒店智能一卡通,智能大厦智能一卡通等。根据卡片类型可以分为:IC卡(使用最为广泛),ID卡(逐步淘汰中),CPU卡(发展趋势)

网友B:
接触面:金属材质,一般为铜制薄片,集成电路的输入输出端连结到大的接触面上,这样便于读写器的操作,大的接触面也有助于延长卡片使用寿命;触点一般有8个(C1 C2 C3 C4 C5 C6 C7 C8,C4和C8设计为将来保留用),但由于历史原因有的智能卡设计成6个触点(C1 C2 C3 C5 C6 C7)。另外,C6原来设计为对EEPROM供电,但因后来EEPROM所需的程序电压(Programming Voltage)由芯片内直接控制,所以C6通常也就不再使用了。
集成芯片:通常非常薄,在0.5mm以内,直径大约1/4厘米,一般成圆形,方形的也有,内部芯片一般有CPU RAM ROM EPROM。
软件
卡内操作系统COS(Chip Operating System)。卡内操作系统用于响应外界设备对卡片发送的指令,例如验证计算,读写数据,读卡号,写入密钥,锁定数据区,非法操作自动销毁卡片的相关设置,验证读卡器权限等等的操作。
卡内存储的数据,一般存储的数据有:验证读卡器权限用的算法,被验证的密钥,卡号,数据区(例如:深圳通,羊城通之类的公交卡可以保存余额、办卡日期,停车场的卡可以保存进场时间,就餐卡可以保存剩余金额、使用者信息),

网友C:
控制智能卡,串口功能。

网友D(2021-07-11):
是不是那种带金属接触片的银**就是啊。

网友E:
智能卡分接触式(contact)和非接触式(contactless)两种。其中接触式遵循通讯协议ISO7816,非接触式遵循通讯协议ISO14443。
接触式卡片常见于CPU卡,磁条卡,非接触式卡片常见于NFC卡,MiFare卡。

网友E:
电子钱包读卡器,手持读卡器,公交刷卡,POS机,安全认证的身份识别,门禁卡,

网友F:
这个也一直在关注,总觉的,好像要指定场合,专用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