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表如何自动切换量程?

楼主(2020-08-09):
现在有两个电流表,量程1~200uA,0~500mA,如何搭电路实现电流变化自动切换电流表呢?

或者简单点,市面上能自动换量程的表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A:
〓◆ 万用表相关专辑 31册 321M ◆〓

太厉害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万用表相关专辑 31册 321M ◆〓

谢谢,先研究一下

网友B(2021-03-28):
用比较器做的。

网友C:
是程自动切换是否也有哪些短板?

网友D:
太好了,感谢感谢

网友E:
一般是先采样几个点然后程序判断采样值在当前量程的区间,如果偏大就切换到更大一级的量程,如果偏小就切换到更小一级的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