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实验分享【STM8-SO8-DISCO】TIM4时基测试

楼主(2020-08-09):
【STM8-SO8-DISCO】——6、TIM4时基测试

  定时器的时基用法,是定时器的最基本功能。
  本实验基于样例程序“STM8S_StdPeriph_Lib\Project\STM8S_StdPeriph_Examples\TIM4\TIM4_TimeBase”,复制全部文件。

将之前创建的工程模板改名为“STM8S_StdPeriph_TIM4_TimeBase”,将上一步复制的5个文件,粘贴到本文件夹下。

  添加宏定义按键和LED1。(已删除不必要的头文件包含。注意,TIM4_PERIOD的宏定义在之后会用到)

主程序中,初始化时钟、IO、定时器。在主循环中,按键B1按键时,LD1常亮;当B1没按下时,LD1翻转闪灯;通过时基延时100mS

从用户参考手册中得到,上电默认为HSI时钟8分频,即2MHz。

通过“CLK_Config()”函数,将系统时钟设置为16MHz。  “TIM4_Config()”函数,实现TIM4初始化。16MHz首先通过定时器预分频128,得到计时时钟125KHz;设置定时器循环周期为125,即寄存器TIM4->ARR设置为124;并使能开启TIM4中断。

  定时器4中断服务函数中,执行TimingDelay_Decrement()使用延时变量TimingDelay自减,并清除中断位。

编译,下载程序,并全速运行。
  实验现象为,按键B1按键时,LD1常亮;当B1没按下时,LD1翻转闪灯。

用逻辑分析仪抓取LD1时序,频率为5Hz,与预期一致

网友A:
楼主你的图片都挂掉了,可以把图片补上吗?有图片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