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执行能力与选型

楼主(2020-08-09):
    打算用DSP+FPGA实现一个高速采集卡,初步想法是DPS做内部读取和数据转换,FPGA做信号逻辑产生。以前没有做过类似项目不知是否可行,要求DPS从内存读写时间小于3ns(支持突发读取模式),另外现在主流FPGA做数据判断和处理大概需要几条指令(时间),比如
    1、两个32bit数据做比较,需要的时间?
   2、从内存读取到的4个32bit数据经简单算法处理,生成128bit数据(按一定简单逻辑)所需要的时间?
   3、选用哪些型号比较合适,追求速度,对容量要求不高。

网友A:
要求DPS从内存读写时间小于3ns,要求的总线频率比较高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DPS从内存读写时间小于3ns,要求的总线频率比较高哇

是呢,有些实时性要求,不知是否好实现

网友A:
这么高贪吐量的数据访问,  需要多高的主频呀,  如果访问需要2周期,  就是 660Mhz 以上的主频, 连续访问.  这个要求有点高.
另外这么高速度的 RAM 也是问题

网友:
这速度应该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