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3 OLED

楼主(2020-08-09):
今天搞了一下OLED显示,I2C模拟时序。
SDA:PC5;
SCL:PC4.
代码:
#define                 OLED_SCLK_Set()                        PORTC.OUTSET = PIN4_bm        //PC4(SCL)输出高
#define                        OLED_SCLK_Clr()                        PORTC.OUTCLR = PIN4_bm        //PC4(SCL)输出低
#define                        OLED_SDIN_Set()                        PORTC.OUTSET = PIN5_bm        //PC5(SDA)输出高
#define                        OLED_SDIN_Clr()                        PORTC.OUTCLR = PIN5_bm;        //PC5(SDA)输出高
#define                 OLED_READ_SDIN()                (PORTC.IN & (PIN5_bm))        //读取PC5(SDA)电平
#include "i2c_software.h"
#include <avr/io.h>

/*
        @brief                        延迟1us
        @param                        无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um)
{
        uint8_t i = 5;
        //while(num--)
        //{
        //        while(i--);
        //}
        //__nop();
        for(;i>0;i--);

}

/*
        @brief                        ms延迟函数
        @param                        无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延迟函数,MS级别
{
        unsigned int x,y;
        for(x = ms;x>0;x--)
{
                for(y = 12000;y>0;y--);
}
}

/*
        @brief                        初始化OLED与单片机的IO接口
        @param                        无
        @retval                        无
*/
void OLED_GPIO_Init(void)
{

}

/*
        @brief                        模拟IIC起始信号
        @param                        无
        @retval                        无
*/
void OLED_IIC_Start(void)
{

        OLED_SCLK_Set();        //时钟线置高
        OLED_SDIN_Set();        //信号线置高
        delay(1);        //延迟1us
        OLED_SDIN_Clr();        //信号线置低
        delay(1);        //延迟1us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
        delay(1);        //延迟1us
}

/*
        @brief                        模拟IIC停止信号
        @param                        无
        @retval                        无
*/
void OLED_IIC_Stop(void)
{
        OLED_SDIN_Clr();        //信号线置低
        delay(1);        //延迟1us
        OLED_SCLK_Set();        //时钟线置高
        delay(1);        //延迟1us
        OLED_SDIN_Set();        //信号线置高
        delay(1);        //延迟1us
}

/*
        @brief                        模拟IIC读取从机应答信号
        @param                        无
        @retval                        无
*/
static unsigned char IIC_Wait_Ack(void)
{
        unsigned char ack;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
        delay(1);        //延迟1us
        OLED_SDIN_Set();        //信号线置高
        delay(1);        //延迟1us
        OLED_SCLK_Set();        //时钟线置高
        delay(1);        //延迟1us
        /* Configure SW0 as input */
        PORTC.DIRCLR = PIN5_bm;
        /* Enable the internal pull-up for PC7 */
        PORTC.PIN5CTRL |= PORT_PULLUPEN_bm;
        delay(1);        //延迟1us
        if(OLED_READ_SDIN())        //读取SDA的电平
                ack = IIC_NO_ACK;        //如果为1,则从机没有应答
        else
                ack = IIC_ACK;                //如果为0,则从机应答

        OLED_SCLK_Clr();//时钟线置低
        delay(1);        //延迟1us
        PORTC.DIRSET = PIN5_bm;
        delay(1);        //延迟1us
        return ack;        //返回读取到的应答信息
}

/*
        @brief                        模拟IIC主机发送应答信号
        @param                        无
        @retval                        无
*/
// static void IIC_Send_Ack(unsigned char ack)
// {
//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
//         delay(1);        //延迟1us

//         if(ack == IIC_ACK)        //根据情况发送应答/不应答
//                 OLED_SDIN_Clr();        //应答
//         else
//                 OLED_SDIN_Set();        //不应答
//         delay(1);        //延迟1us

//         OLED_SCLK_Set();        //时钟线置高,发送应答/不应答信号
//         delay(1);        //延迟1us
//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
//         delay(1);        //延迟1us
// }

/*
        @brief                        IIC写入一个字节
        @param                        IIC_Byte:写入的字节
        @retval                        无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定义变量
        for(i=0;i<8;i++) //for循环8次
        {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为传输数据做准备
                delay(1);        //延迟1us

                if(IIC_Byte & 0x80)        //读取最高位
                          OLED_SDIN_Set();//最高位为1
                else
                        OLED_SDIN_Clr();        //最高位为0

                IIC_Byte <<= 1;  //数据左移1位
                delay(1);        //延迟1us
                OLED_SCLK_Set(); //时钟线置高,产生上升沿,把数据发送出去
                delay(1);        //延迟1us
        }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
        delay(1);        //延迟1us

        while(IIC_Wait_Ack());        //从机应答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oled.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LGG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0263]@DATA[/url]                2017年06月6号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OELD文件
  *
********************************************************/

/*includes----------------------------------------------*/
#include "oled.h"
#include "oledfont.h"
/*definition--------------------------------------------*/

/*
        @brief                        延迟1us
        @param                        无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um)
{
        //uint8_t i = 5;
        //while(num--)
        //{
        //        while(i--);
        //}
        //__nop();
        __nop();

}

/*
        @brief                        ms延迟函数
        @param                        无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延迟函数,MS级别
{
        unsigned int x,y;
        for(x = ms;x>0;x--)
{
                for(y = 12000;y>0;y--);
}
}

/****************************以下为OLED应用层*******************************************/
/*
        @brief                        IIC写入命令
        @param                        IIC_Command:写入的命令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if Software_IIC_EN

   OLED_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写入从机地址,SD0 = 0
   Write_IIC_Byte(0x00);//写入命令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数据
   OLED_II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else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
        I2C_Send_Byte(I2C1,0x78);
        I2C_Send_Byte(I2C1,0x00);
        I2C_Send_Byte(I2C1,IIC_Command);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
        #endif
}

/*
        @brief                        IIC写入数据
        @param                        IIC_Data:数据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
        #if Software_IIC_EN
   OLED_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写入从机地址,SD0 = 0
   Write_IIC_Byte(0x40);        //写入数据
   Write_IIC_Byte(IIC_Data);//数据
   OLED_II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else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
        I2C_Send_Byte(I2C1,0x78);
        I2C_Send_Byte(I2C1,0x40);
        I2C_Send_Byte(I2C1,IIC_Data);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
        #endif
}

/*
        @brief                        对OLED写入一个字节
        @param                        dat:数据
                                        cmd:1,写诶数据;0,写入命令
        @retval                        无
*/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cmd)
{
        if(cmd)
          {
       Write_IIC_Data(dat); //写入数据
          }
        else {
       Write_IIC_Command(dat); //写入命令
        }
}

/*
        @brief                        设置数据写入的起始行、列
        @param                        x: 列的起始低地址与起始高地址;0x00~0x0f:设置起始列低地址(在页寻址模式);
                                                0x10~0x1f:设置起始列高地址(在页寻址模式)
                                        y:起始页地址 0~7
        @retval                        无
*/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写入页地址
        OLED_WR_Byte((x&0x0f),OLED_CMD);  //写入列的地址  低半字节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写入列的地址 高半字节
}

/*
        @brief                        开显示
        @param                        无
        @retval                        无
*/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设置OLED电荷泵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使能,开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开显示
}

/*
        @brief                        关显示
        @param                        无
        @retval                        无
*/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关显示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设置OLED电荷泵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失能,关
}

/*
        @brief                        清屏
        @param                        无
        @retval                        无
*/
void OLED_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i,n;                    //定义变量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从0~7页依次写入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写入 0 清屏
        }
}

/*
        @brief                        显示一个字符
        @param                        x:起始列
                                        y:起始页,SIZE = 16占两页;SIZE = 12占1页
                                        chr:字符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 //获取字符的偏移量
                if(x>Max_Column-1){x=0;y=y+2;} //如果列数超出了范围,就从下2页的第0列开始

                if(SIZE ==16) //字符大小如果为 16 = 8*16
                        {
                                OLED_Set_Pos(x,y);        //从x y 开始画点
                                for(i=0;i<8;i++)  //循环8次 占8列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找出字符 c 的数组位置,先在第一页把列画完
                                OLED_Set_Pos(x,y+1); //页数加1
                                for(i=0;i<8;i++)  //循环8次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把第二页的列数画完
                        }
                else         //字符大小为 6 = 6*8
                        {
                                OLED_Set_Pos(x,y+1); //一页就可以画完
                                for(i=0;i<6;i++) //循环6次 ,占6列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把字符画完
                        }
}

/*
        @brief                        计算m^n
        @param                        m:输入的一个数
                                        n:输入数的次方
        @retval                        result:一个数的n次方
*/
unsigned int oled_pow(unsigned char m,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int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
        @brief                        在指定的位置,显示一个指定长度大小的数
        @param                        x:起始列
                                        y:起始页
                                        num:数字
                                        len:数字的长度
                                        size:显示数字的大小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num,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size)
{
        unsigned char t,temp;  //定义变量
        unsigned char enshow=0;                //定义变量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取出输入数的每个位,由高到低
                if(enshow==0&&t<(len-1)) //enshow:是否为第一个数;t<(len-1):判断是否为最后一个数
                {
                        if(temp==0) //如果该数为0
                        {
                                OLED_ShowChar(x+(size/2)*t,y,' ');//显示 0 ;x+(size2/2)*t根据字体大小偏移的列数(8)
                                continue; //跳过剩下语句,继续重复循环(避免重复显示)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t,y,temp+'0'); //显示一个位;x+(size2/2)*t根据字体大小偏移的列数(8)
        }
}

/*
        @brief                        显示字符串
        @param                        x:起始列
                                        y:起始页
                                        *chr:第一个字符首地址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
{
        unsigned char j=0; //定义变量

        while (chr[j]!='\0') //如果不是最后一个字符
        {
                OLED_ShowChar(x,y,chr[j]); //显示字符
                x+=8; //列数加8 ,一个字符的列数占8
                if(x>=128){x=0;y+=2;} //如果x大于等于128,切换页,从该页的第一列显示
                j++; //下一个字符
        }
}

/*
        @brief                        显示中文
        @param                        x:起始列;一个字体占16列
                                        y:起始页;一个字体占两页
                                        no:字体的序号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CHines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char t,adder=0; //定义变量

        OLED_Set_Pos(x,y);        //从 x y 开始画点,先画第一页
    for(t=0;t<16;t++) //循环16次,画第一页的16列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画no在数组位置的第一页16列的点
                        adder+=1; //数组地址加1
             }
                OLED_Set_Pos(x,y+1); //画第二页
    for(t=0;t<16;t++)//循环16次,画第二页的16列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画no在数组位置的第二页16列的点
                        adder+=1;//数组地址加1
        }
}

/*
        @brief                        显示图片
        @param                        x0:起始列地址
                                        y0:起始页地址
                                        x1:终止列地址
                                        y1:终止页地址
                                        BMP[]:存放图片代码的数组
        @retval                        无
*/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定义变量
        unsigned char x,y; //定义变量

        if(y1%8==0) y=y1/8;   //判断终止页是否为8的整数倍
         else y=y1/8+1;

                for(y=y0;y<y1;y++) //从起始页开始,画到终止页
                {
                        OLED_Set_Pos(x0,y); //在页的起始列开始画
                           for(x=x0;x<x1;x++) //画x1 - x0 列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画图片的点
                            }
                }
}

/*
        @brief                        OLED初始化函数
        @param                        无
        @retval                        无
*/
void OLED_Init(void)
{
        #if Software_IIC_EN
        OLED_GPIO_Init();        //GPIO口初始化,软件i2c
        #else
        I2CInitMasterMode();
        #endif
        delay_ms(200);        //延迟,由于单片机上电初始化比OLED快,所以必须加上延迟,等待OLED上复位完成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关闭显示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设置低列地址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设置高列地址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设置起始行地址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        //设置页地址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对比度设置,可设置亮度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  265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设置段(SEG)的起始映射地址;column的127地址是SEG0的地址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正常显示;0xa7逆显示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设置驱动路数(16~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        //64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        //重映射模式,COM[N-1]~COM0扫描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设置显示偏移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无偏移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设置震荡器分频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使用默认值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设置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使用官方推荐值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设置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使用默认值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设置 Vcomh,可调节亮度(默认)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使用官方推荐值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设置OLED电荷泵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开显示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开启OLED面板显示
        OLED_Clear();        //清屏
        OLED_Set_Pos(0,0);          //设置数据写入的起始行、列
}

/*
        @brief                        OLED滚屏函数,范围0~1页,水平向左
        @param                        无
        @retval                        无
*/
void OLED_Scroll(void)
{
        OLED_WR_Byte(0x2E,OLED_CMD);        //关闭滚动
        OLED_WR_Byte(0x27,OLED_CMD);        //水平向左滚动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起始页 0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滚动时间间隔
        OLED_WR_Byte(0x01,OLED_CMD);        //终止页 1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2F,OLED_CMD);        //开启滚动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ole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6. static void PORT_init(void);
  7. static void EVSYS_init(void);

  8. static void SYSTEM_init(void);

static void PORT_init(void)
{

    /* Configure LED0 pin as output */
    PORTC.DIRSET = PIN4_bm|PIN5_bm;

}

static void EVSYS_init(void)
{
    EVSYS.CHANNEL3 = EVSYS_CHANNEL3_PORTC_PIN7_gc;
    EVSYS.USERTCB0CAPT = EVSYS_USER_CHANNEL3_gc;
}

static void SYSTEM_init(void)
{
    PORT_init();
    EVSYS_init();

}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10,1,"I Love You!");// OLED TEST

    while (1)
    {

    }
}
效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件系统在这里发挥的作用是?。。。。

没什么作用。我只是没有去掉

网友B:
我觉得I2C中那个1us的延时是可以去掉的,随便一个指令就是us级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