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0-08-09):
AD, iap, OCL, TE, ck

请教一下前辈:以下算法
a1=(IapReadByte(Oclock_Hour)>>4)*10*60;
b1=(IapReadByte(Oclock_Hour)&0x0f)*60 ;
c1=(IapReadByte(Oclock_Minu)>>4)*10 ;
d1=IapReadByte(Oclock_Minu)&0x0f;
hour_adjust=HEXtoBCDData((a1+b1+c1+d1-5)/60);
这样写,hour-adjust结果正确。改成下面就不正确(把a b c d同时加在一起):
hour_adjust=HEXtoBCDData((((IapReadByte(Oclock_Hour)>>4)*10*60+ (IapReadByte(Oclock_Hour)&0x0f)*60 +(IapReadByte(Oclock_Minu)>>4)*10+IapReadByte(Oclock_Minu)&0x0f )-5)/60);
难道有溢出,才这么几个算式,没有道理?

网友A:
这取决于变量的类型定义

楼主:
函数IapReadByte返回字节。a b c d是unsigned IN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函数IapReadByte返回字节。a b c d是unsigned INT

有些地方强制转换下
hour_adjust=HEXtoBCDData((((IapReadByte(Oclock_Hour)>>4)*(u16)10......

楼主:
查了资料,确实是溢出了,谢谢AY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