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SDK-HC89F0541测评】+软件LCD使用,段式液晶累时器

楼主(2020-08-09):
显示效果不错,代码有点烂,见谅

液晶原理图,接线图

代码
#define        ALLOCATE_EXTERN
#include "HC89F0541.H"
unsigned char guc_DisFreshStep = 0;
unsigned char code COM0_SEG[]={1,0,1,1,0,1,1,0,1,1};
unsigned char code COM1_SEG[]={3,2,1,2,2,2,3,2,3,2};
unsigned char code COM2_SEG[]={1,0,2,2,3,3,3,0,3,3};
unsigned char code COM3_SEG[]={3,2,3,3,2,1,1,3,3,3};

bit dp;
unsigned char miao,fen;
unsigned int num,h;
unsigned char C1,C2,C3,C4,C5,C6,dpw;

void LCD_Display()
{
                        if(dp==0)dpw=2; else dpw=0;   //冒号闪烁
                         switch(guc_DisFreshStep)
                {
                                case 0: LCDCON =LCDCON^0x10;
                                                                guc_DisFreshStep = 1;
                                                                P0_0 = 1;
                                                                P0_1 = 0;
                                                                P0_2 = 0;
                                                                P0_3 = 0;
                                                                P1 = ((COM0_SEG[C4]+dpw)<<6) | (COM0_SEG[C3]<<4) | (COM0_SEG[C2]<<2) | COM0_SEG[C1];
                                  P3 = (COM0_SEG[C6]<<2) | COM0_SEG[C5];
                                                                break;
                                case 1: guc_DisFreshStep = 2;
                                                                P0_0 = 0;
                                                                P0_1 = 1;
                                                                P0_2 = 0;
                                                                P0_3 = 0;
                                                                P1 = (COM1_SEG[C4]<<6) | (COM1_SEG[C3]<<4) | (COM1_SEG[C2]<<2) | COM1_SEG[C1];
                                  P3 = (COM1_SEG[C6]<<2) | COM1_SEG[C5];
                                                                break;
                                case 2: guc_DisFreshStep = 3;
                                                                P0_0 = 0;
                                                                P0_1 = 0;
                                                                P0_2 = 1;
                                                                P0_3 = 0;
                                                                P1 = (COM2_SEG[C4]<<6) | (COM2_SEG[C3]<<4) | (COM2_SEG[C2]<<2) | COM2_SEG[C1];
                                  P3 = (COM2_SEG[C6]<<2) | COM2_SEG[C5];
                                                                break;
                                case 3: guc_DisFreshStep = 0;
                                                                P0_0 = 0;
                                                                P0_1 = 0;
                                                                P0_2 = 0;
                                                                P0_3 = 1;
                                                                P1 = (COM3_SEG[C4]<<6) | (COM3_SEG[C3]<<4) | (COM3_SEG[C2]<<2) | COM3_SEG[C1];
                                  P3 = (COM3_SEG[C6]<<2) | COM3_SEG[C5];
                                                                break;
                                default:guc_DisFreshStep = 0;
                                                                break;
                }
}

void main()
{
/************************************系统初始化****************************************/
        CLKSWR = 0x53;                                                //选择内部高频RC为系统时钟,内部高频RC 8分频,Fosc=4MHz
        CLKDIV = 0x01;                                                //Fosc 1分频得到Fcpu,Fcpu=4MHz

        TCON1 = 0x01;                                                //Tx0定时器时钟为Fosc
        TMOD = 0x00;                                                //16位重装载定时器/计数器
                                                          //T0定时时间500微秒@4MHz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TL0 = 0x30;                //设置定时初值

        IE |= 0x02;                                                        //打开T0中断
        TCON |= 0x10;                                                //使能T0
        EA = 1;                                                                //打开总中断
/***********************************LCD配置初始化**************************************/
                BORC &=~ 0x80;           //关闭BOR节省功耗
    LCDCON  = 0xE8;                     //使能LCD,50K电阻,1/3bias
    COMP0EN = 0x0F;                    //COM使能P00-P03
    SEGP1EN = 0xFF;                    //SEG口使能P10-P17
    SEGP3EN = 0x0F;                    //SEG口使能P30-P33
                while(1)
                {

                        C1=h%10000/1000;
                        C2=h%1000/100;
                        C3=h%100/10;
                        C4=h%10;
                        C5=fen%100/10;
                        C6=fen%10;

                }
}

/***************************************************************************************
  * @说明          T0中断服务函数
  *        @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注                无
***************************************************************************************/
void TIMER0_Rpt(void) interrupt TIMER0_VECTOR
{
         LCD_Display();
         num++;
        if(num==1000)
        {
            num=0; dp=~dp;
                  miao++;
                if(miao==12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h++;
                        }
                }
        }
}

网友A:
请问芯圣Keil 插件在哪找呀,我在芯圣官网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芯圣Keil 插件在哪找呀,我在芯圣官网没找到

http://www.holychip.cn/upload/2020-06/HC-LINK%20V4.0.2.0.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