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关于IAP升级后的XMC驱动使能!【已解决】

楼主(2020-08-09):
XMC驱动lcd屏幕。 但我进行IAP升级后,XMC驱动没有使能, 屏幕无法点亮, 但是我的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不进行IAP升级,XMC是可以驱动的)

网友A:
您好,一般出现类似情况大概率是没有正确配置需跳转的APP 程序地址。
以下IAP 应用指南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 ... &extra=#pid11177438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就是因为IAP跳转前, 没有关闭一个串口中断。 导致APP程序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网友B:
lz能否分享一下XMC的IAP代码

可以参考一下雅特力官方的DEMO。直接用他们的例程就可以啦。
您好以下IAP 应用指南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 ... &extra=#pid1117743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能否分享一下XMC的IAP代码

以下IAP 应用指南希望可以帮助到您,代码在帖子后面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 ... ;extra=#pid11177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