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 40A 的取电开关,不能直接接大功率电器?!

楼主(2020-08-09):
下面是 网上看到的开关,用在酒店里,插卡取电,40A,请问怎么回事呢?

楼主:
卖家说电热水器瞬间启动功率过大不能用。

网友A:
产品特点:
SHA-T90-A

外形尺寸(mm):32.0×27.5×20.0
触点形式:1a,1b,1c
触点负载(阻性):30A: 240VAC/28VDC  30A: 240VAC/28VDC  30A: 240VAC/28VDC
线圈电压(V):直流5~48
线圈功率:直流0.9W,0.45W
吸合电压(V):≤75% 额定电压
释放电压(V):≥10%额定电压
介质耐压(VAC/min):触点与触点间1500;触点与线圈间2000
触点接触电阻(mΩ):≤50
绝缘电阻(mΩ):≥1000
环境温度(℃):-55~85
机械寿命(次OPC):107
电器寿命(次OPC):105
安装方式:P.C.B
重量(g):30
主要适用范围:仪表、暖风器、电瓶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