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二极管做输出保护,对电源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0-08-09):
想请问一下,这是一个常见的输出保护做法,假如运放输出异常输出了20V或者更高,那么就会从二极管流入8V这个电源网络, 那对这个电源网络有什么,不会对8V这个网络方向充电吗, 电源网络会崩溃吗?那这个回路是怎么样流动的?

网友A:
前提是得真能到20V

那就是个钳位,选的而二极管一般也不会流过多大的冲击电流

这个电路本来就是做短时钳位的,如果你的8V供电的系统出现了20V的尖峰,那你的电路就可以重新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丶配角搞反!二极管是保护运放,运放(或放大器)输出端当有外部信号灌入,例如,手指接触或者电感性负载(譬 ...

不把,很多时候是直接接AD,然后在用二极管限幅,保护A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得真能到20V

那就是个钳位,选的而二极管一般也不会流过多大的冲击电流

嗯,20V只是随便说了一个夸张的数值,那其实就是如果电压很高,这样做保护对8V电源回路是有冲击的是吧?

网友C:
一个常见的输出保护做法,假如运放输出异常输出了20V或者更高?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运放里面的晶体管电路, 不会输出超出电源范围的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常见的输出保护做法,假如运放输出异常输出了20V或者更高?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运放里面的晶体管电路, ...

额, 这个例子没举好。 我更新一下图片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常见的输出保护做法,假如运放输出异常输出了20V或者更高?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运放里面的晶体管电路, ...

这样的话, 如果运放输出大于3.7V 这个电路对3.3V整个网络下面的电路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鉗位二极管并联在哪里,就钳位保护哪里。要有限流电阻R,否则二极管和运用都过流。你这运放是双电源,而A ...

嗯嗯, 谢谢, 我问的就是,当他实现保护的时候,电流就从二极管流向了3.3V, 那会不会对3.3V的电源网络产生冲击、会对3.3V的电源网络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D:
限位的二极管 首要前提是输出的电流要觉得小,这样即使一个较大的脉冲都,都会被电源所吸收,但是前提: 微小电流、高电压、脉冲!

网友E:
不会崩溃,运放输出还没这么大能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 如果运放输出大于3.7V 这个电路对3.3V整个网络下面的电路有什么影响?  ...

那就看运放的输出能力, 有没有能力撼动 电源的稳定性咯

网友F:
综合一下,1、运放输出端肯定要有限流电阻  2、正常情况下,一般只有遇到干扰,输出端才可能超过3.3V+0.7V ,如果限流电阻够大,不会烧坏电源和其他  3、如果电压更高,烧坏运放和其他电路是可能的  ,保护也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