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我不理解这个bq24707a充电管理芯片的参考电路

楼主(2020-08-09):
小弟在项目中负责锂电池充电管理,导师已经选好bq24707a这个片子,但是我看完手册后有几个问题。

楼主:
首先是图中几个PMOS管,Q1和Q2手册中说是为了防止Adapter反接。对于Q1正常接入可以使电路导通,Adapter反接时不能导通,那么Q2的作用是什么?

@朱0337 :没有adapter时电池放电时host控制Q5 和Q1组成一对
右边还有一个Q5我也看不懂是要干嘛?

楼主:
第二个问题是,右边的SYSTEM指的是电池的负载吗?可是如果是这样,那接入Adapter后这块的电压应该是高于电池供电电压的,这样不会损坏设备吗?

你没有用过笔记本的充电电源啊。。。

楼主:
最后是左边的1.5V电路,这个电路有什么用?我又该如何获得1.5V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个问题是,右边的SYSTEM指的是电池的负载吗?可是如果是这样,那接入Adapter后这块的电压应该是高于电 ...

手册第一页的图已经说明,system是系统不是bat

我知道不是bat,我是说是不是接上adapter后,系统就是由adapter供电的了?你的意思是笔记本电源就是这样这样工作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是图中几个PMOS管,Q1和Q2手册中说是为了防止Adapter反接。对于Q1正常接入可以使电路导通,Adapter反接 ...

不光要控制反接,还要控制正接时不是一接上adapter就工作的

@Siderlee :好的,感谢指导!我确实对这些基础的东西都没有了解就直接上手做了。再次感谢!
@朱0337 :简单的说,就是host要控制整个电源的工作状态,不能已有输入就要工作起来,它要对进入的电信号的状态以及它需要的状态进行综合 你可以研究一下锂电池管理的基本原理和系统的需求,这个不是什么原理的问题,是需求
@Siderlee :我还是不明白,可以详细一点吗?
@朱0337 :逻辑问题,就是上电的时序问题
那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是左边的1.5V电路,这个电路有什么用?我又该如何获得1.5V电压?

有电池还怕没有1.5V

网友B:
我也不理解

不懂就学,upup!

网友C:
Q2的作用:可能存在只需给电池充电,而不需要给SYSTEM供电,那么此时HOST就可以控制Q2断开,类似的功能。
Q5的作用:则是SYSTEM供电选择电源头供电或者电池包供电,HOST控制。
有电源头就可以做出1.5V,只是这跟这颗芯片无关,所以参考图里没给你。

这个解释简单到位!感谢!

网友B:
随缘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