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采样中的过采样该如何理解呢?

楼主(2020-08-09):
ad采样中的过采样该如何理解呢?采样和过采样时一样的吗?

网友A:
感觉过采样和采样时差不多的,但是没有专门比较,等待高手的解释。

网友B:
http://www.elecfans/article/88/129/2009/2009050455910.html 看看这个,讲的很通俗易懂

网友C:
简单地讲 就是通过硬件多次采样而提高转换分辨率,

比方对于单次采样地分辨率为12位的结果,连续采样8次,或16次等,将多次次结果累加后,再进行右移而获得不同分辨率的结果。

关于STM32 ADC的过采样,实现细节可以参考下手册相关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