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占空比变化时扬生器发出的声音有变化,但是音量没有明显改变

楼主(2020-08-09):
如题所示,,不是改变占空比可以调节音量吗,有大佬帮解惑一下吗...

网友A:
扬声器内部是一个线圈及一个磁钢,线圈通电产生电磁场与磁钢相吸或相斥,带动音膜振动,产生乐音。电磁力大小等于安匝数,匝数为常数,所以只跟电流有关。pwm输出电压振幅是固定的,只是占空比不一样。I=V/R  ,R为定值,所以I不变,故扬声器振幅不变, 声音不会明显变小,当然占空比极大时,喇叭有电惯性,机械惯性,I产生电磁力时值太短,不足以推动纸盒,声音会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