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拨码开关在电路中有什么用?

楼主(2020-08-09):
之前留下的老项目要修改 接收后就一个原理图 这个是个6脚器件,2、5脚接电源,剩下4个脚接单片机的4个io,不明白这2个器件在这里有什么用 就给单片机输个8421码吗?

网友A:
似乎有的对讲机选择频段就是用这种器件。

网友B:
应该就给单片机输个8421码

网友C:
比较贵,比如我前面设计一个产品是硬件拨码的,地址1-255.  就用了3个这个产品。 用的人就傻瓜式的选择地址就行。
要是弄个8位的拨码,那1-255还得拿这地址表去拨 很容易搞错的。

这类旋转的产品在电梯,对讲等集控BA系统中很长见,贵点没事,只要用起来方便

网友D:
这是8421编码开关,用来进行某些参数设置,软件根据编码开关的输出执行相应的操作。与拨码开关、跳线比,编码开关的体积比较小,但成本较高。

网友E:
可以给IO口设置电平,可以做地址或其它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