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DK 如何不编译未调用函数

楼主(2020-08-09):
  各位论友,有个关于MDK的疑问,就是使用华大HC32时,我习惯把整个库都加到工程里面去,结果自己的程序还没写就占用了不少空间,MDK有没有可以设置的功能,就是不编译未调用的函数?从网上查到,有人说把下图红色框功能选上就可以,也有说选上后会导致异常,各位谁用过,高手分享一下。

网友A:
不调用最终不会连接的

网友B:
把用不到的库函数,不添加到工程就可以了。

网友:
不会弄啊,这个设置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