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信号经过LCπ型滤波放大了5倍?

楼主(2020-08-09):
这是仿真的一个图。我发送1KHZ的正弦波 振幅5V, 到输出的时候就变成了1KHZ,振幅25V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仿真电感参数没有设置。

楼主:
请问输入与输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电感参数没有设置。

应该设置什么参数?等效电阻吗?

楼主:
现在遇到的实际问题是适用π型滤波 使得纹波反而变大了, 那么在选这个滤波方式的时候,LC该如何确认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设置什么参数?等效电阻吗?

先看看一个仿真,很吓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一个仿真,很吓人的。

嗯。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B:
果然是个宝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请问这是为什么。

仿真的电容是完美的,不漏电,无消耗。电感也是,无电阻。上述电路加一个1欧电阻如图。

楼主:
所以需要前辈们多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电容是完美的,不漏电,无消耗。电感也是,无电阻。上述电路加一个1欧电阻如图。

那我20R的负载也可以消耗能量呀。

负载电流大,除了你说的消耗外,回路的频率也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电容是完美的,不漏电,无消耗。电感也是,无电阻。上述电路加一个1欧电阻如图。

我试了一下在电感哪里加个电阻确实 这个现象就减弱了。

如果L的电阻等于0,电流无限大,电压就大得吓人。

网友C:
LC串联谐振,100uH串联200uF的谐振频率是1125Hz,你测试的频率1K很接近谐振点了,下一张图电感加大估计谐振频率更接近1K了所以波幅更大,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高中物理知识就够用了。

网友D:
你的电路中的负载应该是R4,示波器应该接的应该是R4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