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18F67J11程序存储容量问题

楼主(2020-08-10):
经查PIC18F67J11数据手册的程序存储器空间为128KB,在MPLAB/View/Memory Usage Gauge,Program Memory 总量只有:65532呢?

楼主:
请熟悉的朋友解惑。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配置里面没有设置到最大。

网友B:
你要看单位, 一个上面写的是KB, 字节数.
另外一个的单位是KW, 通常理解成指令数.

由于PIC18的单字指令架构, so.......
你略微研究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配置里面没有设置到最大。

在哪里可以设置,请明示。不太熟悉MPLAB设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单位, 一个上面写的是KB, 字节数.
另外一个的单位是KW, 通常理解成指令数.

单位都是KB

网友B:
只发图,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