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静态模型——零泛器

楼主(2020-08-10):
运放,原则上需要采用动态模型(至少一阶)。但对于某些理论分析,可以仅考虑其静态模型(零阶)——零泛器。

楼主:
由于仅仅考虑了静态(零阶),“运放”模型的形式将退化。

这里先给出零泛器的概念。

楼主:
上图表示由零器泛器构成的零泛器。零器约束为其端电压和电流必须为零,而泛器则无任何约束

楼主:
注意上述零泛器“输入”没有正负之分。这是其与通常运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差别。

楼主:
作为拓展,零泛器也可以考虑“饱和”,即泛器输出若超出某一限制(饱和)则取限制值(饱和值)。这里规定,如果泛器输出超出限制,则零器将不再制约(通常考虑放开零电压制约)。

网友A:
还运放,三极管不照样用?

楼主:
采用零泛器可以构成电压跟随器。注意这里没有什么正负反馈概念,有的只是制约条件

楼主:
既然是电压跟随器,自然有其VTC——电压传递特性。

楼主:
跟随器VTC:

网友A:
玩点有意思的,有点技术含量的,背书不好玩。

谁能证明:实用网络中,零子和任意子必须成对出现,也就是说,零子要任意子的数量相等?
这个结论怎么证明?

楼主:
当然,还可以考虑饱和特性拓展。

楼主:
考虑饱和特性的跟随器VTC:

楼主:
此帖是针对某些人提到的“静态”(零阶)分析所给的一些补充。这些内容早先也同样给过系统的论述。

楼主:
通过这个分析可以看到,采用“静态”(零阶)分析是不可能得到施密特电路的。这也是为何施密特电路分析必须采用运放动态模型的理由,其实,运放电路的几乎所以分析都必须采用动态模型,理由在此不再赘述。

网友B:
矩阵对吗?左边恒零啊!

网友C:
nulator,norator模型 ?我记不住拼写方式了那个时候学的教材是英文的,老师也是从美国回来的
木有翻译成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矩阵对吗?左边恒零啊!

没错,是零。这是零器约束条件。

其实这并不新鲜,运放电路中的“虚短”和“虚断”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错,是零。这是零器约束条件。

其实这并不新鲜,运放电路中的“虚短”和“虚断”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矩阵只描述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nulator,norator模型 ?我记不住拼写方式了

零器(nullator)、泛器(norator)和零泛器(null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这个矩阵只描述零器?

不仅是零器,注意Vo和Io的任意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矩阵对吗?左边恒零啊!

这叫两端口的ABCD矩阵!!

关于零子如何实现,我7、8年前就在论坛说过了,一个简单的单位流控电流源就是。

这个矩阵是不完整的,隐藏的条件最好用显示标示出来:

完整的标示:

据此,可得完整表述:

可见,说任意子没有任何约束是错误的,严格的表述是电压和电流的大小没有定义,是任意的。

任意子一端接地,就构成了运算放大器:

实际运放,是有限增益,有限输入/出阻抗,所以实用运放标示为:

网友C:
20多年前研究生时学的内容
早忘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多年前研究生时学的内容
早忘光了

没什么深奥的,也就是忽略了动态特性而已。

其实,通常运放电路分析中的“虚短”和“虚断”就是基于此。

网友C:
是站在一种新的角度去诠释了我们接触的电路和反馈
除了这个,我们后来就讲开关电容电路了

楼主:
....

放错帖子,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