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提高可靠性,两个IO控制一个继电器,有意义吗?

楼主(2020-08-10):
设计STM32单片机控制一个继电器,中间使用光耦隔离了一下。由于这个继电器的开关至关重要(控制一个重要场所的门),我想使用两个IO口,与一下,再驱动光耦开门,各位高手觉得这样做有没有必要?其实就是避免偶发的原因,一个IO口电平变化,导致门开了。两个IO电平同时变化的几率大大降低。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好方法没?

有意义,二个BIT达到一个条件的概率还是比较少的,自然干扰情况下,也就是人为设定的。一个端口,二个状态,50%,二个端口,25%概率。四个端口,1/16概率了。
需要考虑上电瞬间的状态和断电瞬间的状态,实时监测IO口输出状态,没必要搞的这么复杂。
@hobbye501 :谢谢您,驱动考虑啦,10mA,无论是单片机还是与门输出,都能提供
驱动是关键,IO口的驱动能力有限,你可以用2个三极管或者直接用集成的达林顿管之类的 驱动能力会提高

网友A:
同个单片机就没必要了,应该考虑冗余设计

网友B:
三取二,两个出现1开1关的情况,怎么办?

网友C:
各级的状态做环回检测,确保与真实的想法一致,比两位同时控制有意义

网友D:
没必要。代码写好一些,弄一个外部看门狗。门的开关状态加上检测形成闭环。比你想的那个要可靠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加上各级状态检测,形成闭环。太感谢啦!!!

网友E:
继电器总是要坏的,一般也就10万次。如果真的可靠性要求高,最好用别的开关器件。

网友F:
两个IO状态相同是无法增加可靠性的,防止误动作主要靠分析电路暂态避免暂态失控,多IO控制则必须要求IO状态不同,仅有一个特定逻辑组合才有效,但这样的设计并不适合楼主的应用。楼主的应用按常规增强可靠性设计的方法处理即可,尽量避免使用继电器。非要用继电器,先分析寿命要求和寿命期内继电器的动作次数,再去找能保证满足的继电器。

@zyj9490 :还需考虑暂态,这个同逻辑显然不如异逻辑。强烈干扰下,通过电源回路引入干扰很常见,还有本振的受扰问题等,这些情形都可能会导致系统进入暂态,显然异逻辑的抗性要好得多。
@chunyang :非关键,要针对干扰的情况,多个端口组成的状态可降低干扰负载动作的机率。对不同的端口的干扰不一定是相同。同步变化。
@zyj9490 :多IO要求逻辑状态不同,这是关键,而非多IO本身。
在配电室用的微机保护用的就是这种IO结构。这种埸合能用。不能说提升不了可靠性吧。

网友G:
没必要,从硬件上说光耦和继电器、门锁等比你I/O端口出问题的概率大得多,硬件应该考虑的是MCU没起振工作或复位异常时的处理,也就是加上拉或下拉电阻确保I/O高阻抗时是处于关门状态。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软件的纠错上。

网友H:
需要考虑上电瞬间的状态和断电瞬间的状态,实时监测IO口输出状态,没必要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I:
增加检测继电器输出触点更可靠

网友J:
闭环检测更可靠

楼主:
再次表示感谢!谢谢大家!
采取的措施:(1)使用了一个独立复位+看门狗的IC;(2)输出控制脚使用了下拉电阻,保证上电瞬间的IO状态稳定;(3)读取继电器驱动端的电压信号,同输出形成闭环;(4)宏发的JQC-3FF继电器,机械寿命10^7次,电气寿命10^5次,一般门禁都是要求提供常闭常开触点,不知道除了继电器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