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IC定时器的使用

楼主(2020-08-10):
  1 TIM0  查询法使LED一秒闪烁,未使用预分频
  2 #include<pic.h>
  3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5 #define input  RA3
  6 #define clk  RA5
  7 #define cs_led  RE0
  8 __CONFIG(0x3B31);
  9
10 void init();
11 void delay(uint);
12 void write_164(uchar);
13 uint intnum1,intnum2;
14 void main()
15 {
16        init();
17        while(1)
18        {
19               if(T0IF==1)//判断中断溢出位是否溢出,TOIF是否溢出和总中断是否开启无关系。
20               {
21                      T0IF=0;//需要软件清零
22                  intnum1++;
23                      if(intnum1==3906)//一秒钟到了
24                     {
25                             intnum1=0;
26                             intnum2++;
27                             cs_led=0;
28                             if(intnum2==1)
29                             write_164(0xfd);
30                             if(intnum2==2)
31                             {
32                                    intnum2=0;
33                                    write_164(0xff);
34                             }
35                      }
36               }
37        }
38 }
39
40 void init()
41 {
42        TRISA=0b11010111;
43        TRISE=0b11111110;
44        OPTION=0x08;//使用内部时钟信号,预分频器分配给WDT模块,相当于不给TM0设置预分频,
45        //一个时钟周期是一秒,当不装初值时,256微秒之后溢出,因为时8位定时器。
46 }
47 void delay(uint x)
48 {
49        uint a,b;
50        for(a=x;a>0;a--)
51               for(b=110;b>0;b--);
52 }
53
54 void write_164(uchar dt)
55 {
56        uchar i;
57        for(i=0;i<8;i++)
58        {
59               clk=0;
60               if(dt&0x80)
61                      input=1;
62               else
63                      input=0;
64               dt=dt<<1;
65               clk=1;
66        }
67 }
68
69 TIM0  查询法使LED一秒闪烁,使用预分频
70 #include<pic.h>
71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7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73 #define input  RA3
74 #define clk  RA5
75 #define cs_led  RE0
76 __CONFIG(0x3B31);
77
78 void init();
79 void delay(uint);
80 void write_164(uchar);
81 uint intnum1,intnum2;
82 void main()
83 {
84        init();
85        while(1)
86        {
87               if(T0IF==1)//判断中断溢出位是否溢出,TOIF是否溢出和总中断是否开启无关系。
88               {
89                           T0IF=0;//需要软件清零
90                      TMR0=61;//重新给定时器装初值。
91                      intnum1++;
92                      if(intnum1==20)//一秒钟到了
93                      {
94                             intnum1=0;
95                             intnum2++;
96                             cs_led=0;
97                             if(intnum2==1)
98                             write_164(0xfd);
99                             if(intnum2==2)
100                             {
101                                    intnum2=0;
102                                    write_164(0xff);
103                             }
104                      }
105               }
106        }
107 }
108
109 void init()
110 {
111        TRISA=0b11010111;
112        TRISE=0b11111110;
113        OPTION=0x07;//使用内部时钟信号,预分频器分配给TIM0模块,256分频。
114        //一个时钟周期是一秒,当不装初值时,256微秒之后溢出,因为时8位定时器。
115        TMR0=61;//256*Y=50000,=>Y=195,256-195=61,这样就是50ms溢出一次,溢出20次就是1s。
116 }
117
118 void delay(uint x)
119 {
120        uint a,b;
121        for(a=x;a>0;a--)
122               for(b=110;b>0;b--);
123 }
124
125 void write_164(uchar dt)
126 {
127        uchar i;
128        for(i=0;i<8;i++)
129        {
130               clk=0;
131               if(dt&0x80)
132                      input=1;
133               else
134                      input=0;
135               dt=dt<<1;
136               clk=1;
137        }
138 }
139
140 TIM0  中断法使LED一秒闪烁,使用预分频
141 #include<pic.h>
142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4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144 #define input  RA3
145 #define clk  RA5
146 #define cs_led  RE0
147 __CONFIG(0x3B31);
148
149 void init();
150 void delay(uint);
151 void write_164(uchar);
152 uint intnum1,intnum2;
153 void main()
154 {
155        init();
156       while(1)
157        {
158       if(intnum1==2)//一秒钟到了
159                      {
160                             intnum1=0;
161                             intnum2++;
162                             cs_led=0;
163                             if(intnum2==1)
164                             write_164(0xfd);
165                             if(intnum2==2)
166                             {
167                                    intnum2=0;
168                                    write_164(0xff);
169                             }
170                      }
171        }
172 }
173
174 void init()
175 {
176        TRISA=0b11010111;
177        TRISE=0b11111110;
178        OPTION=0x07;//使用内部时钟信号,预分频器分配给TIM0模块,256分频。
179        //一个时钟周期是一秒,当不装初值时,256微秒之后溢出,因为时8位定时器。
180        INTCON=0xa0;//GIE=1,开总中断,T0IE=1,开启T0中断,T0IE是TMR0 溢出中断允许位。
181        TMR0=61;//256*Y=50000,=>Y=195,256-195=61,这样就是50ms溢出一次,溢出20次就是1s。
182 }
183
184 void interrupt time0()
185
186 {
187        T0IF=0;//由于只开启了TMR0中断,所以不用查询是哪个中断,能进来的肯定是TMR0溢出中断,直接将中断溢出标志位清零,
188        TMR0=61;
189        intnum1++;
190 }
191
192 void delay(uint x)
193 {
194        uint a,b;
195        for(a=x;a>0;a--)
196               for(b=110;b>0;b--);
197 }
198
199 void write_164(uchar dt)
200 {
201       uchar i;
202        for(i=0;i<8;i++)
203        {
204               clk=0;
205               if(dt&0x80)
206                      input=1;
207               else
208                      input=0;
209               dt=dt<<1;
210               clk=1;
211        }
212 }
213
214 TMR1 中断法TIM0  中断法使LED一秒闪烁,不设置预分频。
215 #include<pic.h>
216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217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218 #define input  RA3
219 #define clk  RA5
220 #define cs_led  RE0
221
222 __CONFIG(0x3B31);
223
224
225
226 void init();
227 void delay(uint);
228 void write_164(uchar);
229 uint intnum1,intnum2;
230 void main()
231 {
232        init();
233        while(1)
234        {
235                 if(intnum1==20)//一秒钟到了
236
237                      {
238
239                             intnum1=0;
240
241                             intnum2++;
242
243                             cs_led=0;
244
245                             if(intnum2==1)
246
247                             write_164(0xfd);
248
249                             if(intnum2==2)
250
251                             {
252
253                                    intnum2=0;
254
255                                    write_164(0xff);
256
257
258
259                             }
260
261                      }
262
263        }
264
265 }
266
267 void init()
268
269 {
270
271        TRISA=0b11010111;
272
273        TRISE=0b11111110;
274
275
276
277        INTCON=0xc0;//GIE=1,开总中断,开启第一外设中断
278
279        PIE1=0x01;//开启定时器1的中断
280
281        TMR1L=(65536-50000)%256;
282
283        TMR1H=(65536-50000)/256;//进入一次中断,是50ms,
284
285
286
287        T1CON=0x01;//不设置预分频,关闭定时器1晶振使能控制位,与外部时钟同步,选择内部时钟,使能定时器1,
288
289
290
291 }
292
293 void interrupt time1()
294
295 {
296
297        TMR1IF=0;//将中断溢出标志位清零,
298
299        TMR1L=(65536-50000)%256;
300
301        TMR1H=(65536-50000)/256;
302
303
304
305        intnum1++;
306
307 }
308
309 void delay(uint x)
310
311 {
312
313        uint a,b;
314
315        for(a=x;a>0;a--)
316
317               for(b=110;b>0;b--);
318
319
320
321 }
322
323 void write_164(uchar dt)
324
325 {
326
327        uchar i;
328
329        for(i=0;i<8;i++)
330
331        {
332
333               clk=0;
334
335
336
337               if(dt&0x80)
338
339                      input=1;
340
341               else
342
343                      input=0;
344
345               dt=dt<<1;
346
347
348
349               clk=1;
350
351        }
352
353 }
354
355 TMR1 中断法TIM0  中断法使LED400ms闪烁,设置预分频
356
357 #include<pic.h>
358
359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360
36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362
363 #define input  RA3
364
365 #define clk  RA5
366
367 #define cs_led  RE0
368
369
370
371 __CONFIG(0x3B31);
372
373
374
375 void init();
376
377 void delay(uint);
378
379 void write_164(uchar);
380
381 uint intnum1,intnum2;
382
383 void main()
384
385 {
386
387        init();
388
389        while(1)
390
391        {
392
393
394
395               /*    if(intnum1==20)//一秒钟到了
396
397                      {
398
399                             intnum1=0;
400
401                             intnum2++;
402
403                             cs_led=0;
404
405                             if(intnum2==1)
406
407                             write_164(0xfd);
408
409                             if(intnum2==2)
410
411                             {
412
413                                    intnum2=0;
414
415                                    write_164(0xff);
416
417
418
419                             }
420
421                      }*/
422
423        }
424
425 }
426
427 void init()
428
429 {
430
431        TRISA=0b11010111;
432
433        TRISE=0b11111110;
434
435
436
437        INTCON=0xc0;//GIE=1,开总中断,开启第一外设中断
438
439        PIE1=0x01;//开启定时器1的中断
440
441        TMR1L=(65536-50000)%256;
442
443        TMR1H=(65536-50000)/256;//如果不设置预分频,进入一次中断,是50ms,现在设置8倍预分频,进入一次中断是400ms。
444
445
446
447        T1CON=0x31;//设置8倍预分频,关闭定时器1晶振使能控制位,与外部时钟同步,选择内部时钟,使能定时器1,
448
449
450
451 }
452
453 void interrupt time1()
454
455 {
456
457        TMR1IF=0;//将中断溢出标志位清零,
458
459        TMR1L=(65536-50000)%256;
460
461        TMR1H=(65536-50000)/256;
462
463
464
465        //intnum1++;
466
467               intnum2++;
468
469                             cs_led=0;
470
471                             if(intnum2==1)
472
473                             write_164(0xfd);
474
475                             if(intnum2==2)
476
477                             {
478
479                                    intnum2=0;
480
481                                    write_164(0xff);
482
483
484
485                             }
486
487
488
489 }
490
491 void delay(uint x)
492
493 {
494
495        uint a,b;
496
497        for(a=x;a>0;a--)
498
499               for(b=110;b>0;b--);
500
501
502
503 }
504
505 void write_164(uchar dt)
506
507 {
508
509        uchar i;
510
511        for(i=0;i<8;i++)
512
513        {
514
515               clk=0;
516
517
518
519               if(dt&0x80)
520
521                      input=1;
522
523               else
524
525                      input=0;
526
527               dt=dt<<1;
528
529
530
531               clk=1;
532
533        }
534
535 }
536
537 TMR2预分频 后分频
538
539 #include<pic.h>
540
541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542
54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544
545 #define input  RA3
546
547 #define clk  RA5
548
549 #define cs_led  RE0
550
551
552
553 __CONFIG(0x3B31);
554
555
556
557 void init();
558
559 void delay(uint);
560
561 void write_164(uchar);
562
563 uint intnum1,intnum2;
564
565 void main()
566
567 {
568
569        init();
570
571        while(1)
572
573        {
574
575
576
577                      if(intnum1==1000)//本来预分频1:1时是200ms到了,现在预分频是4.所以是200*4 ms到了,由于后分频1:2,所以是200*4*2 ms
578
579                      {
580
581                             intnum1=0;
582
583                             intnum2++;
584
585                             cs_led=0;
586
587                             if(intnum2==1)
588
589                             write_164(0xfd);
590
591                             if(intnum2==2)
592
593                             {
594
595                                    intnum2=0;
596
597                                    write_164(0xff);
598
599
600
601                             }
602
603                      }
604
605        }
606
607 }
608
609 void init()
610
611 {
612
613        TRISA=0b11010111;
614
615        TRISE=0b11111110;
616
617
618
619        INTCON=0xc0;//GIE=1,开总中断,开启第一外设中断外围功能模块中断
620
621        PIE1=0x02;//开启定时器2的中断
622
623
624
625        TMR2=56;
626
627        T2CON=0x0d;//预分频1:4,使能tmr2计数允许/禁止控制位,预分频1:4后分频1:2,
628
629
630
631 }
632
633 void interrupt time1()
634
635 {
636
637        TMR2IF=0;//将中断溢出标志位清零,
638
639        TMR2=56;
640
641
642
643        intnum1++;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
650
651 void delay(uint x)
652
653 {
654
655        uint a,b;
656
657        for(a=x;a>0;a--)
658
659               for(b=110;b>0;b--);
660
661
662
663 }
664
665 void write_164(uchar dt)
666
667 {
668
669        uchar i;
670
671        for(i=0;i<8;i++)
672
673        {
674
675               clk=0;
676
677
678
679               if(dt&0x80)
680
681                      input=1;
682
683               else
684
685                      input=0;
686
687               dt=dt<<1;
688
689
690
691               clk=1;
692
693        }
694
695 }
696
697 TMR2预分频 后分频 周期寄存器
698
699 #include<pic.h>
700
701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702
70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704
705 #define input  RA3
706
707 #define clk  RA5
708
709 #define cs_led  RE0
710
711
712
713 __CONFIG(0x3B31);
714
715
716
717 void init();
718
719 void delay(uint);
720
721 void write_164(uchar);
722
723 uint intnum1,intnum2;
724
725 void main()
726
727 {
728
729        init();
730
731        while(1)
732
733        {
734
735
736
737                      if(intnum1==1000)//本来预分频1:1时是100ms到了,现在预分频是4.所以是100*4 ms到了,由于后分频1:2,所以是100*4*2 ms
738
739                      {
740
741                             intnum1=0;
742
743                             intnum2++;
744
745                             cs_led=0;
746
747                             if(intnum2==1)
748
749                             write_164(0xfd);
750
751                             if(intnum2==2)
752
753                             {
754
755                                    intnum2=0;
756
757                                    write_164(0xff);
758
759
760
761                             }
762
763                      }
764
765        }
766
767 }
768
769 void init()
770
771 {
772
773        TRISA=0b11010111;
774
775        TRISE=0b11111110;
776
777
778
779        INTCON=0xc0;//GIE=1,开总中断,开启第一外设中断外围功能模块中断
780
781        PIE1=0x02;//开启定时器2的中断
782
783
784
785        TMR2=0;
786
787        PR2=100;//周期寄存器
788
789        T2CON=0x0d;//预分频1:4,使能tmr2计数允许/禁止控制位,预分频1:4后分频1:2,
790
791
792
793 }
794
795 void interrupt time1()
796
797 {
798
799        TMR2IF=0;//将中断溢出标志位清零,
800
801        //TMR2=56;
802
803
804
805        intnum1++;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
812
813 void delay(uint x)
814
815 {
816
817        uint a,b;
818
819        for(a=x;a>0;a--)
820
821               for(b=110;b>0;b--);
822
823
824
825 }
826
827 void write_164(uchar dt)
828
829 {
830
831        uchar i;
832
833        for(i=0;i<8;i++)
834
835        {
836
837               clk=0;
838
839
840
841               if(dt&0x80)
842
843                      input=1;
844
845               else
846
847                      input=0;
848
849               dt=dt<<1;
850
851
852
853               clk=1;
854
855        }
856
857 }

楼主:
PIC定时程序

  1 TIM0  查询法使LED一秒闪烁,未使用预分频
  2 #include<pic.h>
  3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5 #define input  RA3
  6 #define clk  RA5
  7 #define cs_led  RE0
  8 __CONFIG(0x3B31);
10 void init();
11 void delay(uint);
12 void write_164(uchar);
13 uint intnum1,intnum2;
14 void main()
15 {
16        init();
17        while(1)
18        {
19             if(T0IF==1)//判断中断溢出位是否溢出,TOIF是否溢出和总中断是否开启无关系。
20               {
21                      T0IF=0;//需要软件清零
22                      intnum1++;
23                      if(intnum1==3906)//一秒钟到了
24                      {
25                             intnum1=0;
26                             intnum2++;
27                             cs_led=0;
28                             if(intnum2==1)
29                             write_164(0xfd);
30                             if(intnum2==2)
31                             {
32                                   intnum2=0;
33                                    write_164(0xff);
34                             }
35                      }
36               }
37        }
38 }
40 void init()
41 {
42        TRISA=0b11010111;
43        TRISE=0b11111110;
44        OPTION=0x08;//使用内部时钟信号,预分频器分配给WDT模块,相当于不给TM0设置预分频,
45        //一个时钟周期是一秒,当不装初值时,256微秒之后溢出,因为时8位定时器。
46 }
48 void delay(uint x)
49 {
50        uint a,b;
51        for(a=x;a>0;a--)
52               for(b=110;b>0;b--);
53 }
55 void write_164(uchar dt)
56 {
57        uchar i;
58        for(i=0;i<8;i++)
59        {
60               clk=0;
61               if(dt&0x80)
62                      input=1;
63               else
64                      input=0;
65               dt=dt<<1;
66               clk=1;
67        }
68 }
70 TIM0  查询法使LED一秒闪烁,使用预分频
71 #include<pic.h>
72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7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74 #define input  RA3
75 #define clk  RA5
76 #define cs_led  RE0
77 __CONFIG(0x3B31);
78 void init();
79 void delay(uint);
80 void write_164(uchar);
81 uint intnum1,intnum2;
82 void main()
83 {
84        init();
85        while(1)
86        {
87               if(T0IF==1)//判断中断溢出位是否溢出,TOIF是否溢出和总中断是否开启无关系。
88               {
89                      T0IF=0;//需要软件清零
90                      TMR0=61;//重新给定时器装初值。
91                      intnum1++;
92                      if(intnum1==20)//一秒钟到了
93                      {
94                             intnum1=0;
95                             intnum2++;
96                             cs_led=0;
97                             if(intnum2==1)
98                                        write_164(0xfd);
99                             if(intnum2==2)
100                             {
101                                   intnum2=0;
102                                    write_164(0xff);
103                             }
104                   }
105               }
106        }
107 }
109 void init()
110 {
111        TRISA=0b11010111;
112        TRISE=0b11111110;
113        OPTION=0x07;//使用内部时钟信号,预分频器分配给TIM0模块,256分频。
114        //一个时钟周期是一秒,当不装初值时,256微秒之后溢出,因为时8位定时器。
115        TMR0=61;//256*Y=50000,=>Y=195,256-195=61,这样就是50ms溢出一次,溢出20次就是1s。
116 }
118 void delay(uint x)
119 {
120        uint a,b;
121        for(a=x;a>0;a--)
122               for(b=110;b>0;b--);
123 }
125 void write_164(uchar dt)
126 {
127        uchar i;
128        for(i=0;i<8;i++)
129        {
130               clk=0;
131               if(dt&0x80)
132                      input=1;
133               else
134                      input=0;
135               dt=dt<<1;
136               clk=1;
137        }
138 }
140 TIM0  中断法使LED一秒闪烁,使用预分频
141 #include<pic.h>
142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4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144 #define input  RA3
145 #define clk  RA5
146 #define cs_led  RE0
147 __CONFIG(0x3B31);
149 void init();
150 void delay(uint);
151 void write_164(uchar);
152 uint intnum1,intnum2;
153 void main()
154 {
155        init();
156        while(1)
157        {
158                      if(intnum1==2)//一秒钟到了
159                      {
160                             intnum1=0;
161                             intnum2++;
162                             cs_led=0;
163                             if(intnum2==1)
164                             write_164(0xfd);
165                             if(intnum2==2)
166                             {
167                                   intnum2=0;
168                                    write_164(0xff);
169                             }
171                      }
172        }
173 }
175 void init()
176 {
177        TRISA=0b11010111;
178        TRISE=0b11111110;
179        OPTION=0x07;//使用内部时钟信号,预分频器分配给TIM0模块,256分频。
180        //一个时钟周期是一秒,当不装初值时,256微秒之后溢出,因为时8位定时器。
181        INTCON=0xa0;//GIE=1,开总中断,T0IE=1,开启T0中断,T0IE是TMR0 溢出中断允许位。
182        TMR0=61;//256*Y=50000,=>Y=195,256-195=61,这样就是50ms溢出一次,溢出20次就是1s。
183 }
185 void interrupt time0()
186 {
187        T0IF=0;//由于只开启了TMR0中断,所以不用查询是哪个中断,能进来的肯定是TMR0溢出中断,直接将中断溢出标志位清零,
188        TMR0=61;
189        intnum1++;
190 }
192 void delay(uint x)
193 {
194        uint a,b;
195        for(a=x;a>0;a--)
196               for(b=110;b>0;b--);
197 }
199 void write_164(uchar dt)
200 {
201        uchar i;
202        for(i=0;i<8;i++)
203        {
204               clk=0;
205              if(dt&0x80)
206                      input=1;
207               else
208                      input=0;
209               dt=dt<<1;
210               clk=1;
211        }
212 }
214 TMR1 中断法TIM0  中断法使LED一秒闪烁,不设置预分频。
215 #include<pic.h>
216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217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218 #define input  RA3
219 #define clk  RA5
220 #define cs_led  RE0
221 __CONFIG(0x3B31);
225 void init();
226 void delay(uint);
227 void write_164(uchar);
228 uint intnum1,intnum2;
229 void main()
230 {
231        init();
232        while(1)
233        {
234                      if(intnum1==20)//一秒钟到了
235                      {
236                             intnum1=0;
237                             intnum2++;
238                             cs_led=0;
239                             if(intnum2==1)
240                                         write_164(0xfd);
241                             if(intnum2==2)
242                             {
243                                    intnum2=0;
244                                    write_164(0xff);
245                             }
246                      }
247        }
248 }
250 void init()
251 {
252        TRISA=0b11010111;
253        TRISE=0b11111110;
254        INTCON=0xc0;//GIE=1,开总中断,开启第一外设中断
255        PIE1=0x01;//开启定时器1的中断
256        TMR1L=(65536-50000)%256;
257        TMR1H=(65536-50000)/256;//进入一次中断,是50ms,
258        T1CON=0x01;//不设置预分频,关闭定时器1晶振使能控制位,与外部时钟同步,选择内部时钟,使能定时器1,
259 }
261 void interrupt time1()
262 {
263        TMR1IF=0;//将中断溢出标志位清零,
264        TMR1L=(65536-50000)%256;
265        TMR1H=(65536-50000)/256;
266        intnum1++;
267 }
269 void delay(uint x)
270 {
271        uint a,b;
272        for(a=x;a>0;a--)
273               for(b=110;b>0;b--);
274 }
276 void write_164(uchar dt)
277 {
278        uchar i;
279        for(i=0;i<8;i++)
280        {
281               clk=0;
282               if(dt&0x80)
283                     input=1;
284               else
285                      input=0;
286               dt=dt<<1;
287               clk=1;
288        }
289 }
291 TMR1 中断法TIM0  中断法使LED400ms闪烁,设置预分频
292 #include<pic.h>
293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29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295 #define input  RA3
296 #define clk  RA5
297 #define cs_led  RE0
298 __CONFIG(0x3B31);
300 void init();
301 void delay(uint);
302 void write_164(uchar);
303 uint intnum1,intnum2;
304 void main()
305 {
306        init();
307        while(1)
308        {
309               /*    if(intnum1==20)//一秒钟到了
310                    {
311                             intnum1=0;
312                             intnum2++;
313                             cs_led=0;
314                             if(intnum2==1)
315                             write_164(0xfd);
316                             if(intnum2==2)
317                             {
318                                   intnum2=0;
319                                    write_164(0xff);
320                             }
321                      }*/
322        }
323 }
325 void init()
326 {
327        TRISA=0b11010111;
328        TRISE=0b11111110;
329        INTCON=0xc0;//GIE=1,开总中断,开启第一外设中断
330        PIE1=0x01;//开启定时器1的中断
331        TMR1L=(65536-50000)%256;
332        TMR1H=(65536-50000)/256;//如果不设置预分频,进入一次中断,是50ms,现在设置8倍预分频,进入一次中断是400ms。
333        T1CON=0x31;//设置8倍预分频,关闭定时器1晶振使能控制位,与外部时钟同步,选择内部时钟,使能定时器1,
334 }
336 void interrupt time1()
337 {
338        TMR1IF=0;//将中断溢出标志位清零,
339        TMR1L=(65536-50000)%256;
340        TMR1H=(65536-50000)/256;
341        //intnum1++;
342         intnum2++;
343        cs_led=0;
344         if(intnum2==1)
345              write_164(0xfd);
346          if(intnum2==2)
347             {
348                    intnum2=0;
349                    write_164(0xff);
350             }
351 }
353 void delay(uint x)
354 {
355        uint a,b;
356        for(a=x;a>0;a--)
357               for(b=110;b>0;b--);
358 }
360 void write_164(uchar dt)
361 {
362        uchar i;
363        for(i=0;i<8;i++)
364        {
365               clk=0;
366               if(dt&0x80)
367                      input=1;
368               else
369                      input=0;
370               dt=dt<<1;
371               clk=1;
372        }
373 }
375 TMR2预分频 后分频
376 #include<pic.h>
377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378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379 #define input  RA3
380 #define clk  RA5
381 #define cs_led  RE0
382 __CONFIG(0x3B31);
384 void init();
385 void delay(uint);
386 void write_164(uchar);
387 uint intnum1,intnum2;
388 void main()
389 {
390        init();
391        while(1)
392        {
393                      if(intnum1==1000)//本来预分频1:1时是200ms到了,现在预分频是4.所以是200*4 ms到了,由于后分频1:2,所以是200*4*2 ms
394                      {
395                             intnum1=0;
396                             intnum2++;
397                             cs_led=0;
398                             if(intnum2==1)
399                             write_164(0xfd);
400                             if(intnum2==2)
401                             {
402                                    intnum2=0;
403                                            write_164(0xff);
404                             }
405                      }
406        }
407 }
409 void init()
410 {
411        TRISA=0b11010111;
412        TRISE=0b11111110;
413        INTCON=0xc0;//GIE=1,开总中断,开启第一外设中断外围功能模块中断
414        PIE1=0x02;//开启定时器2的中断
415        TMR2=56;
416        T2CON=0x0d;//预分频1:4,使能tmr2计数允许/禁止控制位,预分频1:4后分频1:2,
417 }
419 void interrupt time1()
420 {
421        TMR2IF=0;//将中断溢出标志位清零,
422        TMR2=56;
423        intnum1++;
424 }
426 void delay(uint x)
427 {
428        uint a,b;
429        for(a=x;a>0;a--)
430               for(b=110;b>0;b--);
431 }
433 void write_164(uchar dt)
434 {
435        uchar i;
436        for(i=0;i<8;i++)
437        {
438               clk=0;
439               if(dt&0x80)
440                      input=1;
441               else
442                      input=0;
443               dt=dt<<1;
444               clk=1;
445        }
446 }
447 TMR2预分频 后分频 周期寄存器
448 #include<pic.h>
449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45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451 #define input  RA3
452 #define clk  RA5
453 #define cs_led  RE0
454 __CONFIG(0x3B31);
455 void init();
456 void delay(uint);
457 void write_164(uchar);
458 uint intnum1,intnum2;
459 void main()
460 {
461        init();
462        while(1)
463        {
464                      if(intnum1==1000)//本来预分频1:1时是100ms到了,现在预分频是4.所以是100*4 ms到了,由于后分频1:2,所以是100*4*2 ms
465                      {
466                             intnum1=0;
467                             intnum2++;
468                             cs_led=0;
469                             if(intnum2==1)
470                                     write_164(0xfd);
471                             if(intnum2==2)
472                             {
473                                    intnum2=0;
474                                    write_164(0xff);
475                             }
476                      }
477        }
478 }
480 void init()
481 {
482        TRISA=0b11010111;
483        TRISE=0b11111110;
484        INTCON=0xc0;//GIE=1,开总中断,开启第一外设中断外围功能模块中断
485        PIE1=0x02;//开启定时器2的中断
486        TMR2=0;
487        PR2=100;//周期寄存器
488        T2CON=0x0d;//预分频1:4,使能tmr2计数允许/禁止控制位,预分频1:4后分频1:2?
489 }
491 void interrupt time1()
492 {
493        TMR2IF=0;//将中断溢出标志位清零,
494        //TMR2=56;
495        intnum1++;
496 }
498 void delay(uint x)
499 {
500        uint a,b;
501        for(a=x;a>0;a--)
502               for(b=110;b>0;b--);
503 }
505 void write_164(uchar dt)
506 {
507        uchar i;
508        for(i=0;i<8;i++)
509        {
510               clk=0;
511               if(dt&0x80)
512                      input=1;
513               else
514                     input=0;
515               dt=dt<<1;
516               clk=1;
517        }
518 }

楼主:
所谓定时功能就是通过来自单片机内部的时钟脉冲作计数脉冲,使计数器计数,即每个机器周期计数器加1 ,计数值达到予置值后,定时/计数模块产生溢出。

所谓计数是指对外部事件进行计数。外部事件的发生以输入脉冲表示,因此计数功能的实质就是对外来脉冲进行计数。

楼主:
定时器/ 计数器TMR0 模块的定时工作方式

  对8 位定时器TMR0 来说,不使用分频器时,定时时间的计算公式为:(28 -计数初值)×指令周期

  使用分频器时,定时时间的计算公式为:分频比×(28-计数初值) ×指令周期;分频比取值为2 、4 、8…256。

楼主:
首先强调的是TMR1可以被禁止工作,以降低能耗。要关闭定时/计数模块T M R 1只要将 T M R 1使能位 TMR1ON清0 ,“ 与” 门G1的一个引脚被低电平封锁,就使得累加计数器保持静止状态。对16位定时器TMR1 来说,如选择内部时钟源,则定时时间的计算公式为:

         分频比×(216– 计数初值)  ×指令周期。分频比取值为1 、2 、4、8 。

楼主:
定时器TMR2模块只有一种工作方式,即定时器工作方式.时钟信
号由内部系统时钟4分频后获取,即取自指令周期信号.
(1)用作周期可调的时基发生器:如指令周期为T,分频比为P1,周期寄存器预赋值为PR2 ,则该周期的计算式为:TTMR2=T×P1×(PR2+1)。

(2)用作延时可调的周期性定时器:如指令周期为T,预分频比为P ,周期寄存器预赋值为PR2 ,后分频比为P2,则该超时溢出周期为:TTMR2IF=T×P1×(PR2+1)×P2
(3)用作普通定时器:如指令周期为T,预分频比为P1,则定时时间为P1×(28-X)×T   (以PIC16F877A为例进行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