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麻烦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
为什么作者说这个电路的逻辑门部分有问题呢?我自己分析了下感觉是正确的啊,请大家帮忙看看,发表下意见

楼主(2020-08-10):
怎么发不了图片呢?

楼主:
就是这个电路

ir2104 540  (172.11 KB )

ir2104 540  (202.63 KB )

网友A:
一般没必要控制SD,单片机两路PWM分别接两边的IN就行。

网友B:
楼主,请问你这是什么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没必要控制SD,单片机两路PWM分别接两边的IN就行。

我就是想用控制L298的逻辑来控制这个电路,相当于就是个功率加强版的L298,就是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否真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你这是什么项目?

普通的小车啊

网友C:
IR2104掉电时,若24V还加在电机上,是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IR2104掉电时,若24V还加在电机上,是容易烧

感谢您的回复了,这个电路容易烧的原因不是门电路哪里的问题吧?如果门电路没有问题的话,还是容易烧,该如何改进呢?

网友D:
这个电路有问题的,上臂的两个管子不能饱和导通的。

网友D:
可以用四个管子都集成在里面的H桥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四个管子都集成在里面的H桥驱动芯片。

这种集成的功率都太小了。这个门电路没有问题吧?

网友E:
24V电源这里 切记 除了加1个耐压35V的电解电容 也要加个400W的TVS。 IR2104 可以用国产比如EG3013(上海屹晶微电子有限公司) 等很多带自举的芯片代替,打败米国从我做起。一般这种MOS管驱动IC, 上下桥臂导通控制的引脚,内部都会做弱下拉,避免上电瞬间,MCU电平还没给好,我看你外部5V上拉了,应该不妥当!!   自举电容耐压要25V起码,容量不需要10uf吧,感觉1~2.2uf就可以了,看你开关频率。  下桥臂到GND这里 一般建议设计一个PPTC(1210封装起 我看你电流那么大),加个RC采样,用来保护过流,堵转等异常,让单片机 ADC可以采样并进行即使关断。 MOS管散热片也建议小铝合金加上,没几分成本,因为温升后,MOSFET的Pd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V电源这里 切记 除了加1个耐压35V的电解电容 也要加个400W的TVS。 IR2104 可以用国产比如EG3013(上海屹晶 ...

真的是非常感谢!!!
MOS管驱动IC的控制桥臂导通的引脚是由3脚控制的,也就是说只要3脚为低电平,无论控制导通的引脚是什么电平电机都不转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去掉上拉。
顺便问一句,这里的门电路没有问题吧?

网友E:
一般我们控制这个PWM都是10K 20K 所以不需要加门电路(增加外围器件复杂度) IO用互补输出定时器引脚,就算没有,程序里可以避免开死区,对了,我推介的这块IC内部自带硬件死区,应该2个IO你都拉高,都不会上下桥臂导通!  IO可以简单加1个nf级别电容 抗干扰即可。 你的MOS管选那么大,反向二极管内部 续流多少? 电机功率很大的话,可能需要外加续流二极管防止电机反向电动势的冲击。

网友:
100%输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我们控制这个PWM都是10K 20K 所以不需要加门电路(增加外围器件复杂度) IO用互补输出定时器引脚,就算 ...

我使用这个门电路主要是为了以控制L298的方式来控制这个H桥,相当于这个电路就是一个功率更大的L298,所以我就想问下,这个门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是PWM%吗?这个电路实现不了的。得用NMOS+PMOS组合的H桥才能实现100%pwm输出。

网友E:
L298  贼贵  8块多了吧 原装的。。  国内很多NPMOSFET 一体的SO8封装芯片哦。 比如深圳华之美的HM4606M   中广芯源的SC4606 。。

楼主:
引用 网友E:
L298  贼贵  8块多了吧 原装的。。  国内很多NPMOSFET 一体的SO8封装芯片哦。 比如深圳华之美的HM4606M    ...

主要是图中的这个门电路这里没有问题吧?

网友E:
74逻辑 你自己写下真值 没难度。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