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 软件字体变小了,如何变大,谢谢

楼主:
WIN10的系统不知道怎么回事,安装了就变这样了,有解决方法吗

批注 2020-08-10  (365.66 KB )

楼主(2020-08-10):
字体变小了,看起来很难受,费眼睛

网友A:
在编辑窗口中可以按下Alt键同时滚动鼠标滚轮放大或缩小窗口内的字体。

网友B:
滚动鼠标轮试试,按ALT ,如果不行换Ctrl

网友C:
Windows==>Reset Windows, 试试?

网友D:
滚动鼠标轮好用吗

网友E:
如果只是代码字体大小, ctrl+滚轮就行, 如果是界面的字体,需要调分辨率

楼主:
整个界面的字体都变小,所以郁闷

网友F:
要设置系统的显示设置吧

网友F:
修改这个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我去试试

网友G:
如果屏幕是高分屏,可以参照Guide设置一下就好了,MPLAB X IDE->Help->Release Note->Release Notes for MPLAB X IDE->3 Monitor Support
When using MPLAB X IDE on high DPI (Dots per inch) / UHD (Ultra High Definition) monitors, there may be issues.

Because MPLAB X IDE is based on the NetBeans platform, some issues may stem from the way NetBeans works on the high DPI monitors:

https://netbeans.org/bugzilla/show_bug.cgi?id=252452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23651486/netbeans-ide-scaling-on-windows-8-10

Also, system graphics drivers and even the JRE could be part of the issue.

See some solutions below.

3.1      Change Interface Settings
If the MPLAB X IDE desktop looks “fuzzy”, modify the interface behavior.

To change default options:

Find the mplab_ide.conf file under <MPLAB X IDE install directory>\mplab_platform\etc.
Open the file in an editor and find default_options=.
Insert -J-Dsun.java2d.dpiaware=false into the string and save.
Restart MPLAB X IDE.
To override scaling behavior:

Right click on a shortcut (such as the desktop icon) or an executable file (mplab_ide.exe or mplab_ide64.exe) and select “Properties”. Find the IDE executables under <MPLAB X IDE install directory>\mplab_platform\bin.
Click on the “Compatibility” tab of the “Properties” dialog.
In the “Settings” section, select an option worded as “Override High DPI scaling behavior”.
Restart MPLAB X IDE.
3.2      Change Font Size
To set the basic font size: Use the following executable option: –-fontsize=size, where size is in points. See also: http://wiki.netbeans.org/FaqFontSize.

To clear font settings: Erase, rename or move the Cache and/or User directories (see Help>About for locations). Then restart MPLAB X IDE.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屏幕是高分屏,可以参照Guide设置一下就好了,MPLAB X IDE->Help->Release Note->Release Notes for MP ...

谢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