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的IAP Bootloader可以做到4K以内吗?

楼主(2020-08-10):
看了官方的,也测试了可用,只是大于4K了,多浪费了一个sector,可否精简到4K以内,这样app就可以用到28K了。还有,不能直接在bootloader解析hex文件?这样就少了一次转换了啊,生成的hex直接通过IAP升级?

网友A:
用bin文件升级,编译器直接可以编译生成,代码精简优化,肯定可以缩小到4k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in文件升级,编译器直接可以编译生成,代码精简优化,肯定可以缩小到4k以内 ...

keil可以直接生成BIN文件?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个输出文件?

网友A:
fromelf.exe --bin -o "$L@L.bin" "#L"
KEIL里加上这句,编译自动生成bin文件
你不知道的多了

网友B:
楼上说话太逗了,其实是因为万能的度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omelf.exe --bin -o "$" "#L"
KEIL里加上这句,编译自动生成bin文件
你不知道的多了 ...

谢谢,可以生成了。

网友C:
够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