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IMX6ULL开发平台Linux-LED实验(一)

楼主: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学习了解了字符设备驱动,以及如何在设备树文件中添加设备信息,接下来就来看一下i.MX6UL终结者开发板的实际硬件是如何添加的。我们先以最简单的LED设备来看一下具体的注册流程。
36.1 LED设备注册流程
在i.MX6UL终结者开发板上有一个LED设备,如果想要通过Linux系统/dev目录下的设备节点来控制LED,就需要在内核中添加LED的驱动,具体的流程可以分为下面几个步骤:
① 硬件原理图分析,确定控制LEDGPIO信息。
② 根据GPIO信息在设备树文件中添加pinctrl信息
③ 在设备树中创建LED的设备节点,并加入GPIO信息
④ 编写LED设备驱动程序
接下来根据上面这四步来添加一下LED的设备驱动。
36.2 LED硬件原理图分析
LED设备的硬件原理图如下所示:
LED设备的原理图很简单,LED一端接3.3V电源,另一端为控制引脚:GPIO_3,通过控制GPIO_3的高低电平来控制LED的亮灭。所以我们确认LED设备只使用了一个控制引脚:GPIO_3
36.3 修改设备树文件
在引脚原理图分析中确认了LED的控制GPIO信息,接下来就要修改设备树文件。
36.3.1 添加pinctrl信息
在i.MX6UL终结者开发板中使用GPIO_3这个引脚来控制LED设备。打开topeet_emmc_4_3.dts文件在iomux节点的imx6ul-evk子节点下创建一个名为“pinctrl_led”的子节点,具体内容如下:
&iomuxc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hog_1>;
        imx6ul-evk {
pinctrl_led: gpio-led {
fsl,pins = ;
};
}
};
在pinctrl_gpio_leds节点中将GPIO_3引脚的复用功能定义为GPIO1_IO03,即为一个普通的输入输出引脚。宏定义MX6UL_PAD_GPIO1_IO03__GPIO1_IO03定义在arch/arm/boot/dts/imx6ul-pinfunc.h目录下。
36.3.2 添加LED设备节点
topeet_emmc_4_3.dts文件下,在根节点“/”下创建LED节点,节点名为“gpioled”,具体内容如下:
1 gpioled {
2  #address-cells = <1>;
3 #size-cells = <1>;
4 compatible = "gpioled";
5 pinctrl-names = "default";
6 pinctrl-0 = <&pinctrl_led>;
7 led-gpio = <&gpio1 3 GPIO_ACTIVE_LOW>;
8 status = "okay";
9 };
6行,pinctrl-0 属性设置 LED 灯所使用的GPIO对应的 pinctrl 节点。
7行,led-gpio属性指定了LED使用的GPIOGPIO1IO3引脚,低电平有效,在驱动程序中会获取led-gpio属性的内容来得到GPIO编号,因为gpio子系统的操作控制函数需要GPIO编号。
添加完LED的设备节点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检查GPIO引脚有没有被其他设备使用。一个引脚只能配置成一个功能,如果有其他设备也使用了这个GPIO,那么会导致在LED驱动程序中GPIO初始化失败。这一点非常重要。
检查GPIO引脚有没有被其他设备使用包括两个方面:
① 检查pinctrl设置
② 检查这个GPIO有没有被别的设备使用
LED设备使用的是GPIO1_IO03,首先检查GPIO1_IO03这个引脚有没有其他pinctrl节点的设置。在topeet_emmc_4_3.dts文件中找到了如下内容:
pinctrl_tsc: tsc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GPIO1_IO01__GPIO1_IO01        0xb0
               MX6UL_PAD_GPIO1_IO02__GPIO1_IO02        0xb0
               MX6UL_PAD_GPIO1_IO03__GPIO1_IO03        0xb0
               MX6UL_PAD_GPIO1_IO04__GPIO1_IO04        0xb0
              >;
  };
GPIO1_IO03引脚也在pinctrl_tsc节点中定义了,pinctrl_tsc 节点是 TSC(电阻触摸屏接口) pinctrl 节点,而在i.MX6UL终结者开发板中并没有用到这个接口,因此我们要将pinctrl_tsc节点下的GPIO1_IO03引脚的定义注释掉。 C 语言一样,在要屏蔽的内容前后加上“/*”和“*/”符号即可。
既然有其他设备配置了GPIO1_IO03引脚的pinctrl信息,应该会有使用使用这个pinctrl节点的设备节点,在topeet_emmc_4_3.dts文件中查找一下pinctrl_tsc或者直接查找“gpio1 3”,查找内容如下:
1 &tsc {
2        pinctrl-names = "default";
3        pinctrl-0 = <&pinctrl_tsc>;
4        xnur-gpio = <&gpio1 3 GPIO_ACTIVE_LOW>;
5        measure-delay-time = <0xffff>;
6        pre-charge-time = <0xfff>;
7        status = "disabled";
8 };
可以看出第4xnur-gpio属性使用了“gpio1 3”,同意需要把这一行也注释掉。然后继续按照上面步骤搜索,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设备使用了GPIO1_IO03引脚。
设备树编写完成以后使用“make dtbs”命令重新编译设备树,然后使用新编译出来的 topeet_emmc_4_3.dtb 文件启动 Linux 系统。启动成功以后进入“/proc/device-tree”目录中查看“gpioled”节点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就说明设备树基本修改成功(具体作用还要驱动验证),结果如下图所示:
请继续:IMX6ULL开发平台Linux-LED实验(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