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7322静态电流太高了

楼主(2020-08-10):
这是关闭外设的函数,没用到的io我都设置成输出了,静态电流还有100ua,是不是我哪里做漏了?

网友A:
您好,可以看一下使用到的IO口,在进入stop模式的时候是什么状态,结合IO口的外围电路来分析是否IO口与外围电路之间有压差导致功耗增大。

网友B:
大师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