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IMX6ULL开发平台Linux-LED实验(二)

楼主(2020-08-10):
上部分内容IMX6ULL开发平台Linux-LED实验(一)36.4 编写LED驱动程序
本实验例程路径:i.MX6UL终结者光盘资料/06_Linux驱动例程/02_gpioled
在设备树文件中添加完LED设备信息后,就可以编写LED的驱动程序了,创建gpioled.c文件,具体驱动内容如下所示:
  1   #include
  2   #include
  3   #include
  4   #include
  5   #include
  6   #include
  7   #include
  8   #include
  9   #include
10   #include
11   #include
12   #include
13   #include
14   #include
15   #include
16   #include
18   #define GPIOLED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19   #define GPIOLED_NAME "gpioled" /* 名字 */
20   #define LEDOFF 0 /* 关灯 */
21   #define LEDON 1 /* 开灯 */
23   /* gpioled 设备结构体 */
24   struct gpioled_dev{
25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26         struct cdev cdev; /* cdev */
27         struct class *class; /* */
28         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29         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30         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31         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32         int led_gpio; /* led 所使用的 GPIO 编号 */
33   };
35   struct gpioled_dev gpioled; /* led 设备 */
37   /*
38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39    * @param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 inode
40    * @param filp : 设备文件,file 结构体有个叫做 private_data 的成员变量
41    * 一般在 open 的时候将 private_data 指向设备结构体。
42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43    */
44   static 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45   {
46         filp->private_data = &gpioled; /* 设置私有数据 */
47         return 0;
48   }
50   /*
51    * @description : 从设备读取数据
52    * @param filp : 要打开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53    * @param - buf : 返回给用户空间的数据缓冲区
54    * @param - cnt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55    * @param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56    * @return : 读取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读取失败
57    */
58   static ssize_t led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__user *buf,
59                 size_t cnt, loff_t *offt)
60   {
61         return 0;
62   }
64   /*
65    * @description : 向设备写数据
66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表示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67    * @param - buf : 要写给设备写入的数据
68    * @param - cnt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69    * @param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70    * @return : 写入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写入失败
71    */
72   static ssize_t led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
73                 size_t cnt, loff_t *offt)
74   {
75         int retvalue;
76         unsigned char databuf[1];
77         unsigned char ledstat;
78         struct gpioled_dev *dev = filp->private_data;
80         retvalue = copy_from_user(databuf, buf, cnt);
81         if(retvalue < 0) {
82                 printk("kernel write failed!\r\n");
83                 return -EFAULT;
84         }
86         ledstat = databuf[0]; /* 获取状态值 */
88         if(ledstat == LEDON) {
89                 gpio_set_value(dev->led_gpio, 0); /* 打开 LED */
90         } else if(ledstat == LEDOFF) {
91                 gpio_set_value(dev->led_gpio, 1); /* 关闭 LED */
92         }
93         return 0;
94   }
96   /*
97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98    * @param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99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100    */
101   static int 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102   {
103         return 0;
104   }
106   /* 设备操作函数 */
107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gpioled_fops = {
108         .owner = THIS_MODULE,
109         .open = led_open,
110         .read = led_read,
111         .write = led_write,
112         .release = led_release,
113   };
115   /*
116    * @description : 驱动入口函数
117    * @param :
118    * @return :
119    */
120   static int __init led_init(void)
121   {
122         int ret = 0;
124         /* 设置 LED 所使用的 GPIO */
125         /* 1、获取设备节点:gpioled */
126         gpioled.nd = of_find_node_by_path("/gpioled");
127         if(gpioled.nd == NULL) {
128                 printk("gpioled node cant not found!\r\n");
129                 return -EINVAL;
130         } else {
131                 printk("gpioled node has been found!\r\n");
132         }
134         /* 2、 获取设备树中的 gpio 属性,得到 LED 所使用的 LED 编号 */
135         gpioled.led_gpio = of_get_named_gpio(gpioled.nd, "led-gpio", 0);
136         if(gpioled.led_gpio < 0) {
137                 printk("can't get led-gpio");
138                 return -EINVAL;
139         }
140         printk("led-gpio num = %d\r\n", gpioled.led_gpio);
142        /* 3、设置 GPIO1_IO03 为输出,并且输出高电平,默认关闭 LED */
143         ret = gpio_direction_output(gpioled.led_gpio, 1);
144         if(ret < 0) {
145                 printk("can't set gpio!\r\n");
146         }
148         /* 注册字符设备驱动 */
149         /* 1、创建设备号 */
150         if (gpioled.major) { /* 定义了设备号 */
151                 gpioled.devid = MKDEV(gpioled.major, 0);
152                 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153                                 GPIOLED_NAME);
154         } else { /* 没有定义设备号 */
155                 alloc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0, GPIOLED_CNT,
156                                 GPIOLED_NAME); /* 申请设备号 */
157                 gpioled.major = MAJOR(gpioled.devid); /* 获取分配号的主设备号 */
158                 gpioled.minor = MINOR(gpioled.devid); /* 获取分配号的次设备号 */
159         }
160         printk("gpioled major=%d,minor=%d\r\n",gpioled.major,
161                         gpioled.minor);
163         /* 2、初始化 cdev */
164         gpioled.cdev.owner = THIS_MODULE;
165         cdev_init(&gpioled.cdev, &gpioled_fops);
167         /* 3、添加一个 cdev */
168         cdev_add(&gpioled.cdev, 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170         /* 4、创建类 */
171         gpioled.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GPIOLED_NAME);
172         if (IS_ERR(gpioled.class)) {
173                 return PTR_ERR(gpioled.class);
174         }
176         /* 5、创建设备 */
177         gpioled.device = device_create(gpioled.class, NULL,
178                         gpioled.devid, NULL, GPIOLED_NAME);
179         if (IS_ERR(gpioled.device)) {
180                 return PTR_ERR(gpioled.device);
181         }
182         return 0;
183   }
185   /*
186      189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187    * @param :
188    * @return :
189    */
190   static void __exit led_exit(void)
191   {
192         /* 注销字符设备驱动 */
193         cdev_del(&gpioled.cdev); /* 删除 cdev */
194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 注销 */
196         device_destroy(gpioled.class, gpioled.devid);
197         class_destroy(gpioled.class);
198   }
200   module_init(led_init);
201   module_exit(led_exit);
202   MODULE_LICENSE("GPL");
203   MODULE_AUTHOR("topeet");
24~33行,创建一个led的设备结构体,包含一些私有数据。
46行,当使用open函数时,将设备结构体变量 gpioled 设置为 filp 的私有数据 private_data。
72~94行,实现write函数,函数中根据指令选择打开或关闭LED灯。
135行,通过函数 of_get_named_gpio 函数获取 LED 所使用的 LED 编号。相当于将gpioled 节点中的“led-gpio”属性值转换为对应的 LED 编号。
171177行,创建类和设备,实现模块加载时自动在/dev目录下创建设备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