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ESD静电整改问题

楼主(2020-08-10):
各位老师,
    产品的USB耐静电能力不行,8K就摇摇欲坠了,想提升一下。
    功能:USB口用来插U盘升级程序的。USB2.0的低速模式
    分析:是否可以在在线上串入电阻多大合适呢?
    准备在信号线上串入100欧的,电源线串个10欧。
    不知道是否合适
    多谢啊!

网友A:
加ESD就可以。信号线上串个49.9R的电阻试试。PCB布局接地要良好

网友B:
这个静电问题我这边有个方案,加我QQ 464932301 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ESD就可以。信号线上串个49.9R的电阻试试。PCB布局接地要良好

请教,USB的5V和信号线并TVS管到地和并ESD管到地有啥区别呢?哪种更好呢?谢谢!

网友D:
接触8KV已经是最高等级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USB的5V和信号线并TVS管到地和并ESD管到地有啥区别呢?哪种更好呢?谢谢! ...

级别不一样,TVS管一般是抗浪涌的,泄放电流比ESD高,结电容一般比较大,所以用在高速信号线上需要注意结电容是否会影响通讯波形,因此TVS用在电源上面更多。

网友E:
USB口加5V的ESD就行,USB2.0,用1-3pf容值的ES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