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逻辑芯片,输出8路信号,输入IO越少越好

楼主(2020-08-10):
想找个逻辑芯片,输出8路信号,平时都低电平,需要的时候使其中一路变成高电平,输入IO越少越好,不考虑低功耗。目前找了个74HC595,不知道还有没有脚更少的芯片。

网友A:
DS2408S ,接口:1-Wire ,够少了吧

网友A:
https://www.nxp.com/products/interfaces/ic-spi-serial-interface-devices/ic-general-purpose-i-o:MC_41850
刚才那个价格你不一定吃得消,看这里吧

网友B:
74HC164
价钱么,便宜的离谱
就一个CLK和串行数据线2根。
速度超快,单片机单指令反转端口就可以完整接受信号。不需要额外延时信号
下面过程就直接完成8个IO口的更新
for(i=0;i<8;i++)
{
164_CLK=0;
164_DATA=164_BUF;
164_CLK=1;
164_BUF>>1;
}
性价比超高。关键是输出8口可以任意电平。

他要其中一路变高,164没锁存不行

网友C:
595已经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网友D:
74HC4017
输入一个时钟,一个复位,输出十路,同一时间 只有一路 高电平。

一线协议 芯片不错,但过分贵了,不如使用一片 MCU 模拟一线 IO,用几毛钱一片的 国产兼容 S003 MCU,扩展十几个IO(硬要用进口的 STM8S003 或者新唐的 003,近期也是一块钱左右一片)

楼主:
目前用了74hc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