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TIM1设置为从模式的代码,有疑问,求助

楼主(2020-08-10):
htim1.Instance               = TIM1;
  htim1.Init.Prescaler         = ((TIM_CLOCK_DIVIDER) - 1);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
  htim1.Init.Period            = ((PWM_PERIOD_CYCLES) / 2);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2;
  htim1.Init.RepetitionCounter = (REP_COUNTER);
  htim1.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
  //从模式:触发模式
  sSlaveConfig.SlaveMode    = TIM_SLAVEMODE_TRIGGER;
  sSlaveConfig.InputTrigger = TIM_TS_ITR1;
  //---------------------------------------------------------------
  if (HAL_TIM_SlaveConfigSynchro(&htim1, &sSlav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求教,这个是设置TIM1为从模式,等待别的地方触发吗?

是通过TIM2 触发TIM1 吗?可是源码里并没有使用TIM2啊?困惑了,求助。

网友A:
从你给出的代码来看,TIM1的确被配置在 从模式,具体是 触发从模式,等待其它触发信号启动之。

触发信号来自于 TIM2的触发输出信号。

至于代码里为什么没有TIM2 那就不知道了。代码你是自己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给出的代码来看,TIM1的确被配置在 从模式,具体是 触发从模式,等待其它触发信号启动之。

触发信号来 ...

当然不是的了。是ST 电机库那个workbench生成的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不是的了。是ST 电机库那个workbench生成的代码。

生成的代码还是源于你的配置。那就继续看,看深入点。

楼主(点评):
行 以上代码我没理解错就行。

网友B(2023-06-26):
这个感觉是T1触发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