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CU实战经验:多种的按键处理

楼主(2020-08-10):
按键通常有:IO口按键(BUTTON),AD按键(通过AD采样电压),IR(遥控器)
按按键功能分:有短按键,长按键,连续按键。打个比方,遥控电视机,按一下音量键,音量增加1,这个就是短按键。按住音量键不放,音量连续加,这个就是连续按键。按住一个按键5s,系统会复位,这个是长按键。
1、IO口按键,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IO接一个按键,或者是一个矩阵键盘。很多新人的处理方法可能是采样延时的方法,当年我也是这样的,如下

  •    if(GETIO==low)

  •     {

  •       delay_10ms()

  •       if(GETIO==low)

  •       {

  •         //得到按键值

  •       }

  •     }

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是有很大弊端。首先 Delay浪费很多时间,影响系统。第二,无法判断长短按键,连续按键。第三,如果这个按键是开关机按键系统在低功耗状态下,需要中断唤醒,这种方法比较容易出问题,如STM8S系列的 halt 模式。
所以我们一般在产品开发的过程中,采用扫描的方法,就是每隔10ms 去检测IO的状态,看是否有按键,然后去抖动,判断按键功能。参考代码如下,这段代码是之前在一个论坛看到的比我自己写的更加优秀,所以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也顺便感谢一下作者。这段代码,容易修改,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需要,进行长短按键,连续按键,还有组合按键的判断。

  • /* 按键滤波时间50ms, 单位10ms

  • *只有连续检测到50ms状态不变才认为有效,包括弹起和按下两种事件

  • */

  • #define BUTTON_FILTER_TIME         5

  • #define BUTTON_LONG_TIME         300                /* 持续1秒,认为长按事件 */

  • /*

  •         每个按键对应1个全局的结构体变量。

  •         其成员变量是实现滤波和多种按键状态所必须的

  • */

  • typedef struct

  • {

  •         /* 下面是一个函数指针,指向判断按键手否按下的函数 */

  •         unsigned char  (*IsKeyDownFunc)(void); /* 按键按下的判断函数,1表示按下 */

  •         unsigned char  Count;                        /* 滤波器计数器 */

  •         unsigned char  FilterTime;                /* 滤波时间(最大255,表示2550ms) */

  •         unsigned short LongCount;                /* 长按计数器 */

  •         unsigned short LongTime;                /* 按键按下持续时间, 0表示不检测长按 */

  •         unsigned char   State;                        /* 按键当前状态(按下还是弹起) */

  •         unsigned char  KeyCodeUp;                /* 按键弹起的键值代码, 0表示不检测按键弹起 */

  •         unsigned char  KeyCodeDown;        /* 按键按下的键值代码, 0表示不检测按键按下 */

  •         unsigned char  KeyCodeLong;        /* 按键长按的键值代码, 0表示不检测长按 */

  •         unsigned char  RepeatSpeed;        /* 连续按键周期 */

  •         unsigned char  RepeatCount;        /* 连续按键计数器 */

  • }BUTTON_T;

  • typedef enum

  • {

  •         KEY_NONE = 0,                        /* 0 表示按键事件 */

  •         KEY_DOWN_Power,                        /* 按键键按下 */

  •         KEY_UP_Power,                        /* 按键键弹起 */

  •         KEY_LONG_Power,                        /* 按键键长按 */

  •         KEY_DOWN_Power_TAMPER        /* 组合键,Power键和WAKEUP键同时按下 */

  • }KEY_ENUM;

  • BUTTON_T s_Powerkey;

  • //是否有按键按下接口函数

  • unsigned char  IsKeyDownUser(void)

  • {if (0==GPIO_ReadInputPin(POWER_KEY_PORT, POWER_KEY_PIN) ) return 1;return 0;}

  • void  PanakeyHard_Init(void)

  • {

  •    GPIO_Init (POWER_KEY_PORT, POWER_KEY_PIN, GPIO_MODE_IN_FL_NO_IT);//power key

  • }

  • void  PanakeyVar_Init(void)

  • {

  •         /* 初始化USER按键变量,支持按下、弹起、长按 */

  •         s_Powerkey.IsKeyDownFunc = IsKeyDownUser;                /* 判断按键按下的函数 */

  •         s_Powerkey.FilterTime = BUTTON_FILTER_TIME;                /* 按键滤波时间 */

  •         s_Powerkey.LongTime = BUTTON_LONG_TIME;                        /* 长按时间 */

  •         s_Powerkey.Count = s_Powerkey.FilterTime / 2;                /* 计数器设置为滤波时间的一半 */

  •         s_Powerkey.State = 0;                                                        /* 按键缺省状态,0为未按下 */

  •         s_Powerkey.KeyCodeDown = KEY_DOWN_Power;                        /* 按键按下的键值代码 */

  •         s_Powerkey.KeyCodeUp =KEY_UP_Power;                                /* 按键弹起的键值代码 */

  •         s_Powerkey.KeyCodeLong = KEY_LONG_Power;                        /* 按键被持续按下的键值代码 */

  •         s_Powerkey.RepeatSpeed = 0;                                                /* 按键连发的速度,0表示不支持连发 */

  •         s_Powerkey.RepeatCount = 0;                                                /* 连发计数器 */

  • }

  • void Panakey_Init(void)

  • {

  •         PanakeyHard_Init();                /* 初始化按键变量 */

  •         PanakeyVar_Init();                /* 初始化按键硬件 */

  • }

  • /*

  • *********************************************************************************************************

  • *        函 数 名: bsp_DetectButton

  • *        功能说明: 检测一个按键。非阻塞状态,必须被周期性的调用。

  • *        形    参:按键结构变量指针

  • *        返 回 值: 无

  • *********************************************************************************************************

  • */

  • void Button_Detect(BUTTON_T *_pBtn)

  • {

  •         if (_pBtn->IsKeyDownFunc())

  •         {

  •                 if (_pBtn->Count < _pBtn->FilterTime)

  •                 {

  •                         _pBtn->Count = _pBtn->FilterTime;

  •                 }

  •                 else if(_pBtn->Count < 2 * _pBtn->FilterTime)

  •                 {

  •                         _pBtn->Count++;

  •                 }

  •                 else

  •                 {

  •                         if (_pBtn->State == 0)

  •                         {

  •                                 _pBtn->State = 1;

  •                                 /* 发送按钮按下的消息 */

  •                                 if (_pBtn->KeyCodeDown > 0)

  •                                 {

  •                                         /* 键值放入按键FIFO */

  •                                         Pannelkey_Put(_pBtn->KeyCodeDown);// 记录按键按下标志,等待释放

  •                                 }

  •                         }

  •                         if (_pBtn->LongTime > 0)

  •                         {

  •                                 if (_pBtn->LongCount < _pBtn->LongTime)

  •                                 {

  •                                         /* 发送按钮持续按下的消息 */

  •                                         if (++_pBtn->LongCount == _pBtn->LongTime)

  •                                         {

  •                                                 /* 键值放入按键FIFO */

  •                                                 Pannelkey_Put(_pBtn->KeyCodeLong);

  •                                         }

  •                                 }

  •                                 else

  •                                 {

  •                                         if (_pBtn->RepeatSpeed > 0)

  •                                         {

  •                                                 if (++_pBtn->RepeatCount >= _pBtn->RepeatSpeed)

  •                                                 {

  •                                                         _pBtn->RepeatCount = 0;

  •                                                         /* 常按键后,每隔10ms发送1个按键 */

  •                                                         Pannelkey_Put(_pBtn->KeyCodeDown);

  •                                                 }

  •                                         }

  •                                 }

  •                         }

  •                 }

  •         }

  •         else

  •         {

  •                 if(_pBtn->Count > _pBtn->FilterTime)

  •                 {

  •                         _pBtn->Count = _pBtn->FilterTime;

  •                 }

  •                 else if(_pBtn->Count != 0)

  •                 {

  •                         _pBtn->Count--;

  •                 }

  •                 else

  •                 {

  •                         if (_pBtn->State == 1)

  •                         {

  •                                 _pBtn->State = 0;

  •                                 /* 发送按钮弹起的消息 */

  •                                 if (_pBtn->KeyCodeUp > 0) /*按键释放*/

  •                                 {

  •                                         /* 键值放入按键FIFO */

  •                                 Pannelkey_Put(_pBtn->KeyCodeUp);

  •                                 }

  •                         }

  •                 }

  •                 _pBtn->LongCount = 0;

  •                 _pBtn->RepeatCount = 0;

  •         }

  • }

  • //功能说明: 检测所有按键。10MS 调用一次

  • void Pannelkey_Polling(void)

  • {

  •         Button_Detect(&s_Powerkey);                /* USER 键 */

  • }

  • void Pannelkey_Put(void)

  • {

  •   // 定义一个队列 放入按键值

  • }

2、遥控器按键,遥控器解码的一般就有两种:脉宽调制和脉冲调制,这里就不细讲解码的过程了。这里详细解码之后,如何处理遥控器按键实现遥控器按键的长短按功能和连续按键功能。代码裁剪过,大家根据实际需要改动。其实AD按键,通过AD采样获得按键值之后,可以采取如下面的一样方法处理,提一个函数接口即可
  •    typedef struct

  • {

  •   unsigned char count;//

  •   unsigned char LongkeyFlag;/*是否长按键,1代表是*/

  •   unsigned char  PreKeyValue;/*按键值的一个备份,用于释放按键值*/

  • }ScanKeyDef;

  • #define SHORT_PRESS_TIME_IR                16 // 10ms

  • #define SERIES_PRESS_TIME_IR            10

  • #define LONG_PRESS_TIME_IR                    22

  • #define KEY_RELEASE_TIME_OUT_IR     12  // 10ms

  • //提供5个接口函数,如下。

  • unsigned char get_irkey(void);

  • unsigned char ISSeriesKey(unsigned char temp);//按键是否需要做连续按键

  • unsigned char changeSeriesKey(unsigned char temp);//转换连续按键值

  • unsigned char ISLongKey(unsigned char temp);//按键是否需要做连续按键

  • unsigned char changeToLongKey(unsigned char temp);//转换连续按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 KEY_NONE,

  •                                 KeyValueTemp = KEY_NONE;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ReleaseTimeCount =0;

  •     KeyValueTemp = get_irkey();

  •     if(KeyValueTemp != KEY_NONE)

  •     {

  •         ScanKeyDef.count++;

  •         KeyReleaseTimeCount =0;

  •         if(ScanKeyDef.count < LONG_PRESS_TIME_IR )

  •         {

  •             ScanKeyDef.LongkeyFlag = 0;

  •             if((ScanKeyDef.count == SERIES_PRESS_TIME_IR) && ISSeriesKey(KeyValueTemp)) //处理连续按键

  •                 {

  •                     KeyValue = changeSeriesKey ( KeyValueTemp );

  •                     ScanKeyDef.PreKeyValue = KEY_NONE;

  •                 }

  •             else if ( ScanKeyDef.count  < SHORT_PRESS_TIME_IR )

  •             {

  •                 ScanKeyDef.PreKeyValue = KeyValueTemp;

  •             }

  •             else

  •             {

  •                 ScanKeyDef.PreKeyValue  = KEY_NONE; // 无效按键

  •             }

  •         }

  •         else if ( ScanKeyDef.count  == LONG_PRESS_TIME_IR )

  •         {

  •            if (ISLongKey(KeyValueTemp))

  •             {

  •                 {

  •                    ScanKeyDef.LongkeyFlag = 1;

  •                    KeyValue = changeToLongKey ( KeyValueTemp );

  •                }

  •           }

  •             ScanKeyDef.PreKeyValue = KEY_NONE;

  •         }

  •         else if (ScanKeyDef.count > LONG_PRESS_TIME_IR )

  •         {

  •             ScanKeyDef.PreKeyValue  = KEY_NONE; //无效按键

  •         }

  •     }

  •     else//release & no press

  •     {

  •         KeyReleaseTimeCount ++;

  •         if(KeyReleaseTimeCount >= KEY_RELEASE_TIME_OUT_IR)

  •         {

  •             if ( ScanKeyDef.PreKeyValue != KEY_NONE ) //释放按键值

  •             {

  •                 if ( ScanKeyDef.LongkeyFlag == 0 )

  •                 {

  •                     KeyValue =ScanKeyDef.PreKeyValue ;

  •                 }

  •             }

  •             ScanKeyDef.count  = 0;

  •             ScanKeyDef.LongkeyFlag = 0;

  •            ScanKeyDef.PreKeyValue = KEY_NONE;

  •         }

  •     }

  •     return(KeyValu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