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闪存占用

楼主(2020-08-10):
pic16程序闪存99%了。。不能有long类型,减少代码行数,大神们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优化等级选 S.

网友B:
调整函数,优化算法

网友C:
减少全局变量。多用局部变量。

网友D:
1.换pin对pin的, 更大ROM的型号嘛..
2. 使用pro版编译器
3.调整优化级别
4.改算法.

网友E:
如果有乘除法运算,改为加减运算替代。

网友F:
能用bool别用char 能用char 别用int,
while(1)换成for(;;)
别用pow,printf·····

感觉像是过日子,哈哈哈,精打细算

网友G:
PIC本身内存就小,有的就几十个或一两百个,不像ST动不动是以K作为单位。当然贴出你的代码大家才知道有没有可以优化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