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涡街式流量计

楼主(2020-08-10):
  涡街式流量计其实就是涡街流量计,叫法不同但概念、原理、测量方式、安装、测量精度都是一样的。涡街式流量计是依据卡门漩涡原理对封闭管道中的流体流量进行测量的一款新型流量计。具有良好的介质适应能力,甚至无需温度压力补偿即可直接测量蒸汽、空气、气体、水、液体的工况体积流量,配备温度、压力传感器可测量标况体积流量和质量流量,可谓是节流式流量计的最理想替代品。

盘点涡街式流量计特点
①、抗振性能特别好,无零点漂移,可靠性高。通过长时间对涡街流量计进行的大量波形分析和频谱分析,加上理想的探头形状、壁厚,高度、探头杆直径及与之相配套的压电晶体,采用先进的数控车床进行加工,确保加工的同轴度和光洁度等技术参数,配合特殊的工艺处理,从而最大限度的克服涡街流量计存在的固有自振荡频率对信号的影响这个通病。
②、智能涡街流量计的传感器的通用性很强,从而使传感器具有良好的互换性采用先进数控设备加工传感器的表体和旋涡发生体等,确保加工精度,从而使零部件(特别是旋涡发生体)的通用性强,从而真正做到不会因零部件的更换而影响传感器的重复性和精度;能产生强大而稳定的涡街信号。
③、结构简单牢固,无可动部件,可靠性高,使用维护方便。
④、检测元件不与介质接触,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传感器采用检测探头与旋涡发生体分开安装,而且耐高温的压电晶体密封在检测探头内,不与被测介质接触,所以涡街流量计具有结构简单、通用性好和稳定性高的特点。
⑤、输出与流量成正比的脉冲信号或模拟信号,无零点漂移,精度高,方便与计算机联网
⑥、测量范围宽,量程比可达1:10
⑦、涡街流量计测量体积流量时不需补偿,涡街输出的信号实际上是与流速成线性关系的,也就是与体积流量成正比。压力和温度补偿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流体的密度,乘以体积流量就得到质量流量,若测量气体的体积流量就不需要补偿了。
⑧、压力损失小。用口径DN50的涡街流量计测量可燃气体的流量,若管道内的zui大流量Qmax =200m3/h时,传感器的压力损失是:△P =1.08×10-6 ρv2(kPa)= 0.605 KPa
⑨、在一定的雷诺数范围内,流量特性不受流体压力、温度、黏度、密度、成分的影响,仅是与旋涡发生体的形状和尺寸有关。
⑩、应用范围广,蒸汽、气体、液体流量均可测量。

上海有恒测控UH—LUGB涡街流量计技术参数
公称通径(mm)
25,40,50,65,80,100,125,150,200,250,300,(300~1000插入式)
公称压力(MPa)
DN25-DN200 4.0(>4.0协议供货),DN250-DN300 1.6(>1.6协议供货)
介质温度(℃)
压电式:-40~260,-40~320;电容式: -40~300, -40~400,-40~450(协议订货)
本体材料
1Cr18Ni9Ti,(其它材料协议供货)
允许振动加速度
压电式:0.2g      电容式:1.0~2.0g
精确度
±1%R,±1.5%R,±1FS;插入式:±2.5%R,±2.5%FS
范围度
1:6~1:30
供电电压
传感器:+12V DC,+24V DC;变送器:+12V DC ,+24V DC;电池供电型:3.6V电池
输出信号
方波脉冲(不包括电池供电型):高电平≥5V,低电平≤1V;电流:4~20mA
压力损失系数
符合JB/T9249标准 Cd≤2.4
防爆标志
本安型:ExdⅡia CT2-T5隔爆型:ExdⅡCT2-T5
防护等级
普通型IP65     潜水型 IP68
环境条件
温度-20℃~55℃,相对湿度5%~90%,大气压力86~106kPa
适用介质
气体、液体、蒸汽
传输距离
三线制脉冲输出型:≤300m,两线制标准电流输出型 (4~20mA):负载电阻≤750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