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后背的大铁片就是漏极吗?

楼主(2020-08-10):
刚才拆了个场效应管,它的 D 脚没焊,但后背的“大铁片”倒牢牢贴在PCB上,应该是焊的。取下来时连 PCB 都一起带下来了。我想这个“铁片”应该就是 D 脚吧?

网友:
大多数情况之下都是D极

网友A:
TO220封装的中间管脚一般都是与散热片直通的,对于MOS管,中间管脚多数为D,双极晶体管的话则为C。当然,这是最常见的,少数也有其它定义以及散热片悬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