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出来的信号经过π型滤波纹波变大。

楼主(2020-08-10):
DCDC出来的信号经过π型滤波纹波变大。这是为什么?

楼主:
经过π型滤波纹波187,把电感短路后纹波仅132, 这是为什么?

楼主:
对于π型滤波这个LC该如何选择?DCDC出来是100+HZ的频率夹杂一些开关高频。

网友A:
测量时不要空载,加一个5% ~ 10% 的假负载 试试 低频纹波情况, 如果低频纹波解决了,才有必要采取进一步措施解决高频开关纹波
对于一般的 DCDC 输出开关纹波, 100uH 是大得离谱的一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时不要空载,加一个5% ~ 10% 的假负载 试试 低频纹波情况, 如果低频纹波解决了,才有必要采取进一步措 ...

你好,带载测试结果也是一样的, 就是纹波相比于空载变小了, 但是效果与短接电感相比还是大。25%,50%75%100%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时不要空载,加一个5% ~ 10% 的假负载 试试 低频纹波情况, 如果低频纹波解决了,才有必要采取进一步措 ...

请问一下100UH这个电感不合理, 那应该取多少为合适, 有什么计算方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带载测试结果也是一样的, 就是纹波相比于空载变小了, 但是效果与短接电感相比还是大。25%,50%75% ...

   满载如果也有较大低频纹波(几百、数K赫兹),则这个 DCDC 有问题,如果无法避免,可以考虑加一级 LDO,处理低频纹波比较合适。

   高频纹波可以用合适的 LC 解决(你的负载比较大,所以不考虑 RC 滤波),高频滤波电感的选择与纹波频率有关: 通常要求针对纹波的电感阻抗 2 * Pi * f * L > 2.0欧,但需要兼顾体积,所以电感量不宜太大。如果对成本、尺寸要求不高,采用电感量可以加大  -- 但这种条件下,更应该考虑串联多级 LC 滤波,效果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载如果也有较大低频纹波(几百、数K赫兹),则这个 DCDC 有问题,如果无法避免,可以考虑加一级 LDO, ...

嗯嗯,你好, 因为这个是中间电源后级都是有LDO或者别的DCDC  最后纹波到了可以接受的范围, 只是我没想明白是为什么这个π型滤波后效果反而不如直接加电容滤波,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试过带不同的负载进行对比,效果都是短接电感纹波小。  按理来说CLC滤波效果不应该会更好吗,按您这个公式计算的话,10KHZ的频率电感大概就是31nH吗?

@我可是个宝宝 :LC滤波,要达到衰减的目的,针对纹波频率,感、容的中心频率最好是纹波频率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如果某频率下电感的阻抗大于1,电容的阻抗也大于1,对高于这个频率的纹波就有抑制作用。两者的阻抗都小于1,反而可能会增强纹波
@wh6ic :那和LC电路中的电容有什么关系吗? 电容取值呢?
是的, 10KHz 纹波 > 31uH, 不是 31nH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你好, 因为这个是中间电源后级都是有LDO或者别的DCDC  最后纹波到了可以接受的范围, 只是我没想明 ...

很大概率是滤波电感没有磁屏蔽,而主电感也有磁场发送,造成的磁场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大概率是滤波电感没有磁屏蔽,而主电感也有磁场发送,造成的磁场耦合。 ...

大佬你说的这个有点高端。能通俗一点的吗。。。电感坏了?换一个电感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满载如果也有较大低频纹波(几百、数K赫兹),则这个 DCDC 有问题,如果无法避免,可以考虑加一级 LDO, ...

大神,请教一下,对于特定的DC-DC或LDO,
1、到底是空载时纹波电压大还是重载时纹波电压大?谢谢!!
2、到底是空载时纹波电流大还是重载时纹波电流大?
3、纹波电压等于DC-DC(LDO)的输出阻抗乘以纹波电流吗?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你好, 因为这个是中间电源后级都是有LDO或者别的DCDC  最后纹波到了可以接受的范围, 只是我没想明 ...

这个10khz是指DC-DC的开关频率吧?谢谢!

网友D:
两个原因,一是前面大老说的电感磁路比较开放,偶合了DCDC电感的磁信号,可以尝试更换磁路比较封闭的电感或调整布局,二是你测试时挂的什么负载?是也会引起纹波的电路吗?换纯阻性负载测试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满载如果也有较大低频纹波(几百、数K赫兹),则这个 DCDC 有问题,如果无法避免,可以考虑加一级 LDO, ...

满载如果也有较大低频纹波(几百、数K赫兹),则这个 DCDC 有问题
这句话怎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神,请教一下,对于特定的DC-DC或LDO,
1、到底是空载时纹波电压大还是重载时纹波电压大?谢谢!!
2、 ...

1、一般空载时,纹波电压会偏大。
2、重载时输出电流大,纹波电流也大

3、就是这样

大佬,顺着你的思路还是有点不理解。你第2点说,重载时输出电流大,纹波电流也大,而DC-DC的输出阻抗是不变的,所以重载时,输出纹波电压不是相应的更大吗?这与你第1点矛盾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原因,一是前面大老说的电感磁路比较开放,偶合了DCDC电感的磁信号,可以尝试更换磁路比较封闭的电感或 ...

我用的电子负载,不同负载的时候会响应的减少,但是把带电感和不带电感的时候进行对比的话 不带电感效果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满载如果也有较大低频纹波(几百、数K赫兹),则这个 DCDC 有问题
这句话怎理解? ...

正常 DCDC 开关频率基于成本、体积等因素 会高于 20KHz
在空载、轻载时,部分 DCDC 拓扑 输出过冲超调,导致“打嗝”,此时表现出来的开关频率会远低于20KHz。
一楼纹波频率只有 几十到 百把 赫兹,可能是试验的 DCDC 反馈环路有非设计原因的低频自激振荡(有极少可能是设计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10khz是指DC-DC的开关频率吧?谢谢!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原因,一是前面大老说的电感磁路比较开放,偶合了DCDC电感的磁信号,可以尝试更换磁路比较封闭的电感或 ...

请问电感那个参数可以看出磁环路封闭不封闭?

网友F:
感觉看评论都是人才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电感那个参数可以看出磁环路封闭不封闭?

看构造吧。实物图发来看。

网友F:
就我一菜鸟(哭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电子负载,不同负载的时候会响应的减少,但是把带电感和不带电感的时候进行对比的话 不带电感效果 ...

用 电阻负载 再试验一次。排除 电子负载 影响

网友:
跟你后端钽电容的ESR有关,要选择低ESR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