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实验分享】STM8-SO8-DISCO之第三个工程-AWU唤醒

楼主(2020-08-10):
STM8, TI, IO, pi, TE
AWU是用来当MCU进入低功耗的活跃停机(Active Halt)模式时提供一个内部的唤醒时间基准。该时间基准的时钟是由内部的低速RC振荡器时钟(LSI)或者通过预分频的HSE晶振时钟来提供的。STM8S的LSI时钟测量在使用LSI低速内部时钟时,为了确保最好的精度,它的频率可以通过TIM1_CH1来测定。

1、复制官方AWU工程文件:
2、打开IAR工程,先清除上一工程的编译信息:

3、修改main.c文件:
  • /* Includes ------------------------------------------------------------------*/
  • #include "stm8s.h"
  • #include "main.h"
  • /**
  •   * @addtogroup AWU_ActiveHaltMode
  •   * @{
  •   */
  • /* Private typedef -----------------------------------------------------------*/
  • /* Private define ------------------------------------------------------------*/
  • /* Private macro -------------------------------------------------------------*/
  • /* Private variables ---------------------------------------------------------*/
  • /* Global variables ----------------------------------------------------------*/
  • bool ButtonPressed = FALSE;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Delay (uint16_t nCount);
  • uint32_t LSIMeasurment(void);
  • static void CLK_Config(void);
  • void AWU_Config(void);
  • static void GPIO_Config(void);
  • /* Private functions ---------------------------------------------------------*/
  • /**
  •   * @brief Example main entry point.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main(void)
  • {
  •     uint16_t i = 0;
  •     uint16_t j = 0;
  •     /* 时钟配置 -----------------------------------------*/
  •     CLK_Config();
  •     /* 端口配置 ---------------------------------------*/
  •     GPIO_Config();
  •     /*AWU配置 --------------------------------------------*/
  •     AWU_Config();
  •     /* 使能总中断 */
  •     enableInterrupts();
  •     while (1)
  •     {
  •         /* 按键扫描 */
  •         if (ButtonPressed == TRUE)
  •         {
  •             ButtonPressed = FALSE;
  •             /* LED快速闪烁 */
  •             for (j = 0; j < 20; j++)
  •             {
  •                 GPIO_WriteReverse(LEDS_PORT, (GPIO_Pin_TypeDef)LED1_PIN);
  •                 for (i = 0; i < 5; i++)
  •                 {
  •                     Delay((uint16_t)60000);
  •                 }
  •             }
  •             /* LED熄灭 */
  •             GPIO_WriteLow(LEDS_PORT,LED1_PIN);
  •             /* 进入停机模式 */
  •             halt();
  •         }
  •         else
  •         {
  •             /* LED慢速闪烁 */
  •             for (i = 0; i < 15; i++)
  •             {
  •                 Delay((uint16_t)60000);
  •             }
  •             /* LED反转 */
  •             GPIO_WriteReverse(LEDS_PORT, (GPIO_Pin_TypeDef)LED1_PIN);
  •         }
  •     }
  • }
  • /**
  •   * @brief  Configure system clock to run at 16Mhz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static void CLK_Config(void)
  • {
  •     /* Initialization of the clock */
  •     /* 配置HSI分频率,CPU分频率1 */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 }
  • /**
  •   * @brief  Configure the AWU time base to 12s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AWU_Config(void)
  • {
  •     /* 初始化 AWU */
  •      /* 通过LSI 校准AWU唤醒时间*/
  •     AWU_LSICalibrationConfig(LSIMeasurment());
  •      /* 停机12S后唤醒 */
  •     AWU_Init(AWU_TIMEBASE_12S);
  • }
  • /**
  •   * @brief  Configure GPIO for LEDs and buttons available on the evaluation board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static void GPIO_Config(void)
  • {
  •     /* 设置外部中断端口C模式为下降沿触发 */
  •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C, EXTI_SENSITIVITY_FALL_ONLY);
  •     /* 初始化外部中断IO口 ,悬空输入并使能中断*/
  •       GPIO_Init(BUTTON_PORT, (GPIO_Pin_TypeDef)(BUTTON_PIN), GPIO_MODE_IN_FL_IT);
  •     /* 配置LED1 IO口为输出模式 */
  •       GPIO_Init(LEDS_PORT, (GPIO_Pin_TypeDef)(LED1_PIN),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 }
  • /**
  •   * @brief  Measure the LSI frequency using timer IC1 and update the calibration registers.
  •   * @NOTE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a timer clock frequency of at least 10MHz in order
  •         *         to obtain a better in the LSI frequency measurement.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uint32_t LSIMeasurment(void)
  • {
  •   uint32_t lsi_freq_hz = 0x0;
  •   uint32_t fmaster = 0x0;
  •   uint16_t ICValue1 = 0x0;
  •   uint16_t ICValue2 = 0x0;
  •   /* 读取主时钟频率 */
  •   fmaster = CLK_GetClockFreq();
  •   /* 使能 LSI 测量: LSI时钟连接到TIM1_CH1 */
  •   AWU->CSR |= AWU_CSR_MSR;
  •   /* 每8次捕捉一次!!! */
  •   /* 使能TIM1捕捉 */
  •         TIM1_ICInit(TIM1_CHANNEL_1, TIM1_ICPOLARITY_RISING, TIM1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1_ICPSC_DIV8, 0);
  •   /* 使能 TIM1 */
  •   TIM1_Cmd(ENABLE);
  •   /* 等待 CC1 捕捉 */
  •   while((TIM1->SR1 & TIM1_FLAG_CC1) != TIM1_FLAG_CC1);
  •   /* 读取 CCR1 值*/
  •   ICValue1 = TIM1_GetCapture1();
  •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1);
  •   /* 等待 CC1 捕捉 */
  •   while ((TIM1->SR1 & TIM1_FLAG_CC1) != TIM1_FLAG_CC1);
  •   /* 读取 CCR1 值*/
  •   ICValue2 = TIM1_GetCapture1();
  •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1);
  •   /* 关闭CC1捕捉 */
  •   TIM1->CCER1 &= (uint8_t)(~TIM1_CCER1_CC1E);
  •   /* 关闭TIM1 */
  •   TIM1_Cmd(DISABLE);
  •   /* 计算LSI时钟频率 */
  •   lsi_freq_hz = (8 * fmaster) / (ICValue2 - ICValue1);
  •   /* 禁用LSI测量: LSI时钟从TIM1_CH1断开 */
  •   AWU->CSR &= (uint8_t)(~AWU_CSR_MSR);
  •   /* 返回计算的LSI值 */
  • return (lsi_freq_hz);
  • }
  • /**
  •   * @brief Delay.
  •   * @param nCount
  •   * @retval None
  •   */
  • void Delay(uint16_t nCount)
  • {
  •     /* Decrement nCount value */
  •     while (nCount != 0)
  •     {
  •         nCount--;
  •     }
  • }

复制代码

4、编译运行:

write by zhdzhd-174422 [ST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