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RT-Thread4.0正式发布了,还支持SMP

楼主(2020-08-10):
RT-Thread 4.0版本代码Release啦!

因为支持SMP(对称多核处理器)的缘故,RT-Thread v4.0的发布有些延期。

再包括增加对64位处理器的支持,内核的改动也比较大,应该说是自RT-Thread创建以来内核调整最大的一次。但这份改动可以让对称多核处理器运行RT-Thread时,只需要运行一份实例。当有核空闲时,则会把就绪态的任务分配到这些空闲的核上执行起来,真正做到多任务并发执行,提升整体的计算性能。

本次发布主要有以下调整:

内核:加入SMP支持和64位处理器支持;

组件:增加单元测试框架utest、轻型进程实现`components\lwp,并优化部分组件使用体验;

BSP:更新以STM32为基础的新BSP框架,使得BSP达到了对18个STM32开发板的支持;增加多个BSP:LPC54114-lite、Nuvoton-M487、嘉楠K210 、RV32M1 VEGA开发板、华芯微特SWM320、TI TMS320F28379D BSP、Synopsys DesignWare ARC EM Starter Kit等;

工具:RT-Thread ENV工具也发布了v1.1.0正式版;

开发者致谢
在此特别感谢:

HubretXie、gbcwbz、fullhan、thomasonegd、NoeXu、liruncong、Bluebear233、zhouchuanfu、nongxiaoming、WuHan、whj、XXXXzzzz000、SASANOTakayoshi、sundm75、sun_shine、andeyqi、jinsheng、e31207077、HaoZhu、dingo1688、FindYGL、whj4674672、xuzhuoyi、ZhouYanJie等开发者 以及

Synopsys、华芯微特公司对本次版本更新做出的贡献!

由于你们的积极参与,让RT-Thread用户的产品开发变得更简单!期待更多的开发者参与进来,一起建设更好的物联网生态!

以下是详细更新记录

内核
加入SMP支持;

加入对64位处理器支持;

剥离任务RUNNING状态,即任务在CPU上运行时,状态变更为RUNNING状态,而不是延续READY状态。

组件
fatfs在格式化文件系统时,加入FM_SFD选项以按照SFD格式创建卷 (HubretXie)

struct dfs_fd中显式加入所属的file system句柄;

修正当打开POSIX API时,获取stdio fd出错的问题;(gbcwbz)

修正DFS中,如存在多个mount文件系统,当文件系统内判断相同路径,判断出错的问题;

更改dfs中getcwd()函数以dfs_lock/unlock方式来保持互斥(取代原来以关闭调度方式保持互斥);

重写finsh中listthread/list*等API,以避免在多核场景下出现多核竞争的问题;

修正AIO中aio_read_work返回的aio_result问题;(fullhan)

修正mmap调用中,当传入addr是空的问题;(fullhan)

修正armlibc中_sys_istty函数对STDIN/STDOUT/STDERR的处理;(gbcwbz)

修正newlib中_write_r函数实现对stdout的处理;

增加轻型进程实现components\lwp,并添加对应的一些系统调用;

修正at_socket中,当socket是空指针的bug;(thomasonegd)

修正at_socket中,at_recvfrom()函数实现中select event的问题;

SAL中分为sal_socket_ops/sal_proto_ops,sal_proto_ops中加入gethostbyname/getaddrinfo等实现;

SAL中加入socket层面对TLS的支持,即上层应用也可以完全不考虑TLS而得到加密传输的支持;

修正ulog_strcpy中不应该超过ULOG_LINE_BUF_SIZE长度的问题;

ulog中加入十六进制日志输出的宏定义;(HubretXie)

加入utest组件。utest是RT-Thread上一套单元测试框架,配合外部脚本可以进行硬件终端上的自动化测试;

修正drivers/audio中的一些编译警告及枚举不匹配的问题;

修正drivers/can中当要关闭can设备时can_rx/can_tx未清零的问题;(Noe Xu)

修复drivers/hwtimer,向下计数模式时,时间获取错误的问题;

加入drivers/adc驱动框架;

修正tick补偿时,过早打开中断的问题;(geniusgogo)

drivers/serial.c中增加RT_SERIAL_USING_DMA选项;

drivers/spi框架中增加QSPI的支持;

SFUD中增加QSPI的支持(以stm32的QSPI外设为蓝本);SFUD升级到1.1.0版本;

优化spi_msd中的spi take/release调用代码;

修正rt_rbb_blk_alloc中对blk_size的判断;

修正usb stack中,_get_descriptor函数对FS USB的判断;

修正drivers/wlan中,当password是空时启动AP的问题;

修正drivers/wlan中对一些错误异常返回值的处理;

移除open时,dfs底层对文件重复打开的检查;

BSP
rt_hw_interrupt_install接口中name参数调整为const char *类型;(liruncong)

提供统一的RISC-V 32/64移植层;

修正BSP中Kconfig定义配置项前$警告的问题;

增加LPC54114-lite开发板BSP,包括GPIO,I2C,SDCard,SPI,SPI Flash,UART等驱动;

增加Nuvoton-M487 BSP,包括UART,EMAC驱动;(Bluebear233)

增加嘉楠K210 BSP,RISC-V64 双核的SMP BSP,包括UART等驱动;

增加RV32M1 VEGA开发板的BSP,包括GPIO,I2C,SDCard,UART等驱动;

修复STM32F4XX-HAL BSP中CAN驱动的问题;(Noe Xu)

修复STM32F10x BSP中UART DMA设置的问题;(zhouchuanfu)

修复STM32F40x BSP中UART DMA设置的问题;(zhouchuanfu)

修正STM32H743-Nucleo BSP中HEAP_BEGIN定义的问题;(nongxiaoming)

修正stm32f10x-HAL中GPIO配置的问题;(Wu Han)

更改stm32f107 BSP为main函数入口的方式;(whj)

修复stm32f10x BSP中对串口中断处理的问题;

stm32f10x-HAL BSP中加入PWM、RTC、看门狗驱动;(XXXXzzzz000)

修正stm32f4xx-HAL BSP中看门狗驱动的问题;(XXXXzzzz000)

stm32f40x/stm32f107 BSP中增加对lwIP 2.x版本的支持;

stm32f4xx-HAL BSP中增加对cmBacktrace软件包的支持;(Noe Xu)

stm32f429-apollo BSP中增加对Audio及麦克风的支持;

修正x86 BSP中对dlmodule的支持;(SASANO Takayoshi)

在qemu-vexpress-a9/stm32f429-atk-apollo BSP的链接脚本中增加utest的段,用于自动化测试;

龙芯1C相关BSP,许可协议变更为Apache License v2;(sundm75)

增加以STM32为基础的新BSP框架,在STM32 F0/F1/F4/L4/F7/H7等全系列芯片上重用芯片内外设驱动重用,同步带来整体的STM32开发板BSP大更新,BSP达到了对18个STM32开发板的支持:

STM32F091-Nucleo 开发板 BSP

STM32F411-Nucleo 开发板 BSP

STM32L432-Nucleo 开发板 BSP;(sun_shine)

STM32F407-Discovery 开发板 BSP

STM32F446-Nucleo 开发板 BSP;(andeyqi)

STM32F746-Discovery 开发板 BSP;(jinsheng)

STM32F767-Nucleo 开发板 BSP;(e31207077)

STM32G071-Nucleo 开发板 BSP;

正点原子 STM32F103 NANO 开发板 BSP

正点原子 STM32F407 探索者开发板 BSP

正点原子 STM32F429 阿波罗开发板 BSP

正点原子 STM32F767 阿波罗开发板 BSP

正点原子 STM32L475 潘多拉 IoT 开发板 BSP

*火 STM32F103 霸道开发板 BSP

*火 STM32F429 挑战者开发板 BSP

*火 STM32F767 挑战者开发板 BSP;(Hao Zhu)

安富莱 STM32F429-v6 开发板 BSP

硬石 STM32F103 iBox 开发板 BSP;(dingo1688)

德飞莱 STM32F103 开发板;(FindYGL)

STM32F107 μC/Eval 开发板 BSP;(whj4674672)

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社区开发者的大力支持,特别是HubretXie,Hao Zhu,e190等对stm32公共驱动的完善;

增加华芯微特 SWM320 BSP,包括GPIO,HW Timer,I2C,看门狗,PWM,RTC,SPI,UART等驱动;(由华芯微特提供BSP并进行维护)

增加TI TMS320F28379D BSP,RT-Thread上支持的第一个DSP芯片;(xuzhuoyi)

修正X1000中USB驱动问题;(ZhouYanJie)

增加Synopsys DesignWare ARC EM Starter Kit BSP,bsp/synopsys/emsk_em9d,EM9D核,包括GPIO、UART等驱动;(由Synopsys提供BSP并进行维护)

工具
当工具链不存在时,给出更好的提示信息;

增加初步的Segger Embedded Studio工程文件生成命令,注意:SES中携带的工具链比较特殊,libc并不是newlib

修正IAR下用scons命令行编译的库链接问题;

修正scons在有些工程转换中,未加入BSP路径的问题;

增加scons --pyconfig-silent命令,用于添加部分配置,从新生成.config及rtconfig.h;

更新scons --dist命令,以更好的适配新的BSP框架;

修正mkromfs.py脚本,当romfs中包含空文件,空文件夹时不生成对应代码;

修正utils.py中工具链版本字符串比较的问题;

ENV 更新到v1.1.0版本

增加开启提示信息,提高用户体验

优化关键的提示信息

添加 system32 路径环境变量,避免用户出现 cmd 命令找不到的情况

添加 PYTHONHOME 环境变量,避免出现 PYTHON 环境变量的问题

网友A:
为何要炒剩饭?4.0是哪个年月就发布了,没点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