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STM32的定时器进行输入脉冲的计数

楼主(2020-08-10):
        STM32的定时器具有计数功能,在实际应用中可以用来对引脚上的输入信号进行统计。其输入信号作为计数时钟,输入引脚为ETR引脚。
        本例程使用Timer 2,其ETR输入引脚为PA1,初始化是设置该引脚工作模式为输入模式,Timer2的工作模式为从模式。
        为了方便测试,另外使用PC6模式输出一个时钟信号。测试时将PC6与PA1短接。(用户也可另外连接一个时钟信号到PA1引脚上。)
        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_Loop;
        unsigned char n_Counter;
        [color=<a href=]" title="3366ff">">#3366ff">#ifdef DEBUG
        debug();
        [color=<a href=]" title="3366ff">">#3366ff">#endif
        RCC_Configuration();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2,TIM_ExtTRGPSC_OFF,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TIM_SetCounter(TIM2, 0);
        TIM_Cmd(TIM2, ENABLE);
        for(i_Loop = 0; i_Loop < 100; i_Loop ++)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6);
        Delay(10);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6);
        Delay(10);
        }
        n_Counter = TIM_GetCounter(TIM2);
        while (1) {
        }
        }
        前三行进行了时钟、中断、和I/O口的配置。然后进行Timer的基本配置,计数器自动装载值为0xFFFF,计数频率不分频,定时器时钟(CK_INT)频率与数字滤波器(ETR,TIx)使用的采样频率之间的分频比为1,计数器向上计数。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2,TIM_ExtTRGPSC_OFF,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使用ETR时钟作为计数时钟需要设置为外部时钟模式2,故调用该函数,在设置时
        1、关闭预分频:TIM_ExtTRGPSC_OFF
        可选项:
        TIM_ExtTRGPSC_OFF      0x0000
        TIM_ExtTRGPSC_DIV2     0x1000
        TIM_ExtTRGPSC_DIV4     0x2000
        TIM_ExtTRGPSC_DIV8     0x3000
        2、外部触发极性ETR不反相,高电平或上升沿有效: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可选项:
            TIM_ExtTRGPolarity_Inverted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3、外部触发无滤波器:0000
        可选项:
         0:无滤波器,以fDTS采样
         1:采样频率fSAMPLING=fCK_INT,N=2
         2:采样频率fSAMPLING=fCK_INT,N=4
         3:采样频率fSAMPLING=fCK_INT,N=8
         4: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2,N=6
         5: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2,N=8
         6: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4,N=6
         7: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4,N=8
         8: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8,N=6
         9: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8,N=8
         10: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16,N=5
         11: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16,N=6
         12: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16,N=8
         13: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32,N=5
         14: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32,N=6
         15: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32,N=8
        TIM_SetCounter(TIM2, 0);
        初始化Timer的计数器初始值为0;
        TIM_Cmd(TIM2, ENABLE);
        启动Timer2

网友A:
这里有一篇关于对外部脉冲计数的, 也可以参考 基于STM32定时器ETR信号的应用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