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气体放电管的特点及使用

楼主(2020-08-10):
陶瓷气体放电管的特点:

1.并联于线路中,开关型的过压保护器件;
2.反应速度快,一般不超过100nS;
3.一般电压规格从70V~6000V,电压离散性比较大;
4.8/20us波形通流量可达200KA,甚至更高;
5.无极性;
  6.绝缘电阻高,一般不小于1G欧姆;
7.不易老化,衰减;
8.封装形式多样,有插件和贴片等;
9.主要应用于信号系统或高频信号上作第一级保护;
10.在有源系统中一般要配合限压型(MOV等)保护器件来同时使用;
11.电容值低,一般不超过2PF;

陶瓷气体放电管的使用:

1 在快速脉冲冲击下,陶瓷气体放电管气体电离需要一定的时间(一般为0.2~0.3μs,最快的也有0.1μs左右),因而有一个幅度较高的尖脉冲会泄漏到后面去。若要抑制这个尖脉冲,有以下几种方法:
      a、在放电管上并联电容器或压敏电阻;
      b、在放电管后串联电感或留一段长度适当的传输线,使尖脉冲衰减到较低的电平;
      c、采用两级保护电路,以放电管作为第一级,以TVS管或半导体过压保护器作为第二级,两级之间用电阻、电感或自恢复保险丝隔离。
  2、直流击穿电压VS的选择:直流击穿电压VSdc的最小值应大于可能出现的最高电源峰值电压或最高信号电压的1.2倍以上。
  3、冲击放电电流的选择:要根据线路上可能出现的最大浪涌电流或需要防护的最大浪涌电流选择。放电管冲击放电电流应按标称冲击放电电流(或单次冲击放电电流的一半)来计算。
   4、续流问题:为了使放电管在冲击击穿后能正常熄弧,在有可能出现续流的地方(如有源电路中),可以在放电管上串联压敏电阻或自恢复保险丝等限制续流,使它小于放电管的维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