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ic16的 FOSC

楼主(2020-08-10):
IRCF<3:0>里面设置内部振荡器频率是16Mhz,那FOSC是多少?用到Timer2的时候定时时间的实际值和计算值差一些,所以FOSC是6.4M?

楼主:
FOSC/4不应该是4Mhz吗

楼主:
好像是我计算的问题,打扰了

网友A:
嗯,看清手册的说明部分,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看清手册的说明部分,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分频。

分频算进去了,分子分母搞错了

网友B:
Fosc, Fcy几个概念要区分开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