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C0006_AT32F403A_I2C_模拟I2C与从机STM8S003通信

楼主(2020-08-10):
SC0006_AT32F403A_I2C_模拟I2C与从机STM8S003通信

示例目的
演示GPIO 模拟 I2C 与 从机STM8S003 通信

支持型号:
AT32F413xx
AT32F403Axx

主要使用外设:
GPIO

硬件资源
1)        I2C(PB10/PB11)
2)        AT-START-F403A V1.0 实验板

软件资源
1)        SourceCode
2)        I2C_IO_Master 源程序
Note:
1.所有project都是基于keil 5而建立,若用户需要在其他编译环境上使用,请参考BSP_PACK_V1.x.x\BSPs\AT32F4xx_StdPeriph_Lib_V1.x.x\Project\Templates中各种编译环境(例如IAR6/7,keil 4/5)进行简单修改即可。
2.PB10 和 PB11 要接2.2K上拉电阻

示例使用
1)        打开 I2C_IO_Master 源程序,编译后下载到实验板
2)        用逻辑分析仪可以看到 I2C 数据的通信过程

网友A(2022-06-02):
哦,还是需要外部上拉电阻的~~~

网友B:
从机是什么?
楼主这是板间通信么?

网友C(2022-07-29):
我用您这个例程改了一个读EEPROM的。
先写入数据
i2c_memory_write(0xA0,0,"abcdefghijk! 1234567",20);
然后读出来
i2c_memory_read(0xA0,0,tempstr,20);

发现写入的时候,需要单步执行才能写进去。可以直接运行读出。不知道是什么情况。